桨和电机的搭配如何选择

楼主(2014-02-19):
本人准备组机器,800的架子,恒力4822 390kv,铂金30,电池8000 6s的,桨怎么配啊,同样1555的桨左右两个使用上什么区别,还有看到1238apc的桨和1575的,纠结了,请大家帮忙指导下

楼主:
ipad不能上传图片啊,只有复制粘贴,可自己都没有看到图。。。。。

网友:
4822也只能带15寸,理论是1575好

网友A:
800轴距的还看1238么?15寸的就可以了,1555和1575不同在于桨角,DJI的800也是用1555的。

楼主:
楼上两位看到图片吗,我自己ipad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轴距的还看1238么?15寸的就可以了,1555和1575不同在于桨角,DJI的800也是用1555的。

我也看过你发的 RCT800的帖子 你用的是1238 哪个效率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看过你发的 RCT800的帖子 你用的是1238 哪个效率高啊

电机大才能带动大的桨啊,我觉得4822 390KV应该用14寸以上的桨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大才能带动大的桨啊,我觉得4822 390KV应该用14寸以上的桨比较合适。

哦谢谢,4822的算大吗,当然U8这种不在内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