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给摔了~

楼主(2014-02-19):
今天一块6s 10000的
电池
从手上掉地上了,刚好角触地,看见里面有块电池轻微变形,请问这对飞行和电池有影响吗?

网友A:
如果不严重变形,并且不漏液,闻起来无异味的话,就拿去充电器上试充一回,如果电压都还比较平衡就可以用

网友B:
不漏液可用

网友C:
轻微变形,不漏液,没异味,应该可以用,安全起见,专业检测电池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