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高清大片, 记录我的六轴 FY680

楼主(2014-02-20):
(双击图片,可以开启巨图模式)

感谢众多模友的提醒关于分电板  和  电机型号的错标。

第一次安装六轴  比四轴多麻烦一些。 飞越680  机架很好   很轻  质感也很好。

目前的情况,

电池外,六轴重量 1730克    接收机 FUTABA 7008

飞控 NAZA lite +GPS      计划配对  4S 10400  5N云台  5N带饼干头, 5.8g 2000mw 图传

今天刚刚装上了碳桨, 1255 T   换下了  APC1238  让飞机更整体一些

好不容易在完成布线 安装。

目前带了DJI NAZAlite +GPS  效果还可以

电机恒力源 4225 KV610  支持2S到4S  最大功率330W 马达内阻: 0.091欧   重 87克 APC1238桨 4S电池 50油门 4.8A电流  推理790g  力效 11.1g/w

电调收于马达座正下,   为好盈铂金30A OPTO

为了让飞机正上显得整洁一些  所以把杂线都收于机腹,  用接线板来配电,  飞控电源也固定于下方机尾的位置 很方便看到电压的警报。

碳桨用两根螺丝固定 不用到***夹了

今天天气晴好,用GPS 姿态模式  稳定的爽飞

安定的固定在空中 可以用手拉。然后它会自己回去。

因为第一次安装六轴  为了布线美观  耗时耗脑呀

一直构思怎么收线。。。论坛里找不到 一个参照图 只能自己研究了

用了个接线板 倒置在飞控板背面  这样美观一些。少一些线头    焊接十几个插头 对一个不会焊机的人来说  真是一种煎熬   浪费了无数焊锡以后  终于完成  耗时2天

为了经久耐用  还打上了热熔胶  防水 防尘

连接飞控也是一项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点一点的看说明书来接线

因为收放脚架还没到货 所以 悲剧的云台只能压箱底了,  原装的脚架太短了  云台触底了。

为5N云台  叫什么鹰 云台来着  质感还挺不错。

还没更换碳桨以前  用APC桨的爽飞。  稳定  无顾虑

其实就是觉得 APC的性能是很不错的   就是觉得颜色不够整体  还是换同颜色的  碳桨吧。

在离地20公分的悬停 也是很稳定的

在GPS不露天的情况下 依然能保持稳定的定点悬停。还挺不错的。

买的时候 花了很多钱的  原装APC 1238  才用了3次起落就换了     心疼呀  还是 放在二手区 出给有需要的模友吧

换上碳桨 1255 T

鉴于找不到  优秀性价比合理的 6S电机来替换   电机二手出售计划只好作罢

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 幸福平安 永不炸机

网友A:
顶一下貌似是个妹子

网友:
我是来收1238浆的

网友B:
看到楼主焊的电调线,我不禁担心起来了另外冒昧的问下楼主是MM么?

网友:
不错啊,分电板是另外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貌似是个妹子

感谢支持,  很显然 照片中楼主正在拿手机完成了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焊的电调线,我不禁担心起来了另外冒昧的问下楼主是MM么?

电焊水平太差了  救不了了     不过感谢兄台提醒,

楼主:
好啊 你真的想要的 M我个 你收的价格吧, 我还可以上6把桨的细节图  有无损伤图   我也不知喊多少合适    本来我想连同电机一起出售的  这样好卖一些 而现在犹豫了一下 还是不卖电机了    只卖桨的话 本身桨的价值就不是很高, 中间还多个快递费 好像又。。。唉  头疼

网友C:
佈線很整齊
還差一個電池
要換黑的
就完美了
收藏以後參考

网友:
不错,好贴,安装的够细致。

网友D:
楼主这机子载重测试过了吗?如果装上云台和图传OSD等设备,4s5000的电池挂狗估计能飞7-8分钟,如果挂微单就不好讲了,也许5分钟都不到,希望实测一下,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换了碳桨之后续航时间有多少呀?

网友:
我也是用此机架,对电源线的处理是不通过分电板,而是直接焊接在一起,更稳固踏实一些。

网友:
机架和我的一样,装配的很不错了,我用的是6S飓风4108电机,电机稍重但很牛,你的起飞重量和悬停时间是多少? 有2个问题值得研讨:1、NAZA LITE 据称不适合于大于650轴距的机架,LZ的使用效果如何?2、1255桨这个配置下是否比1238效率高? ,

网友:
晕,4225说成4825,那怪搞得我好迷糊,4825从没见过

网友E:
严重关注楼主附带图传,5N,云台,IOSD全套设备情况下,能够滞空多久信息!向楼主学习,真心学习!

网友F:
三个问题:你这样的整机配置下来多少钱?悬停多长时间?电机和桨还卖不卖?

网友G:
楼主装备这些共花费多少银子?

网友H:
哈哈,女摩友不多啊,应该顶........

网友I:
我现在都不敢在屋飞哈哈

网友J:
貌似楼主是女汉纸?

网友K:
装的很细致,看着挺好

网友L:
给个建议 买个桨垫 五块钱一个 1255陪恒力电机中心孔有点大 长期来说装个安装浆垫比较保险

网友M:
楼主NAZA lite稳定度如何?应对这个轴距是否吃力

网友N:
看到楼主用的分电板,着实捏把汗啊!快换了吧,否则早晚因为它摔掉。

网友O:
好机机,有妹纸

网友P:
妹子在帮楼主打热熔胶,幸福!
分电板还是撤掉,电源线焊在一起比较好。先将每个线头镗好锡,6根电调线一个方向排整齐,用热缩管在绝缘处先收紧,在花心处对插入镗过锡的总电源线1根,用60W以上烙铁将它们焊在一起,外面再套上热塑管就完工了。

网友Q:
电调还是放侧面好,放下面炸的话损坏几率很大。

网友R:
楼主换电调机率很高
还是放回原位好点,别浪废那个炭千板

网友S:
楼主,有空交流一下(qq515533695),我的配置基本和你差不多,连云台也一样的,目前的困难是电机座问题:偏小,我是朗宇4108,电机无法走线,下面无法帮电调,郁闷.

网友T:
支持一下~~图片拍的不错~~~还有老婆支持~~

网友U:
从楼主拿浆的收看出楼主不是MM, MM在打热容胶的手势那么细的,尖尖的。那只是路过的,,,

网友V:
楼上的电机还出吗,,,有意呀

网友W:
布线很好看,我是全部焊接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有空交流一下(qq515533695),我的配置基本和你差不多,连云台也一样的,目前的困难是电机座问题:偏小 ...

这个带微单能飞多久

网友:
分电板我放大看了看 焊点再上点锡  胶枪有必要吗?起码增加几十克。

另外羡慕老婆的支持,我老婆只在N年前帮我安装过帆船静态模型的绳子,现在觉得我每次要做一件东西,一堆零件在那里要摆一个星期,还不准动有点对我无语。

网友:
妥妥的4225~~写什么4825~~~~~~~~~~~~~

网友:
电分板不靠谱

网友:
一个妹子在打热熔胶、、、

网友:
NAZA LITE说明书上说尽量不要用于650以上轴距,请问您的680参数如何调整的?默认参数是否有晃动?

我用于700轴距的六轴,默认参数有晃动的情况。

网友:
想知道这个配置能飞多久

网友:
恭喜 祝爽飞 楼主的万用表和我的一样  楼主的焊接技术要提高了

网友:
姑娘家家的厉害!

网友X:
LZ顶你,总体真的不错,很是喜欢喝我用的机架是一样的,我用的V2的控,电机是飙风的,期待你的脚架,我也想换一套电动脚架还是蛮方便的,期待后续,继续支持LZ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佈線很整齊
還差一個電池
要換黑的

感谢支持,确实预定了 相应的电池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用的是2个  4S 10400的  颜色应该比较衬机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机子载重测试过了吗?如果装上云台和图传OSD等设备,4s5000的电池挂狗估计能飞7-8分钟,如果挂微单就 ...

感谢兄弟支持,目前还没有用对应的电池试过续航, 用2个 3S 2200并联  效率不够高   空载的时候  可以留空  4分钟50秒  开始亮电池一级警报,   用  4S 10400的电池 1个或者2个来配对     续航目标时间15到20分钟应该OK的吧

网友Y:
安装很用心。就是对电调很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重关注楼主附带图传,5N,云台,IOSD全套设备情况下,能够滞空多久信息!向楼主学习,真心学习!

谢谢你的支持,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Y:
安装很用心。就是对电调很担心。

第一次装六轴 很是头疼呢  耗费了很多时间在布线和 焊接上, 感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W:
布线很好看,我是全部焊接一起的。

谢谢,  全部焊接在一起的 会更加放心一些,嘿嘿 不过我的配电板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焊接好了   真舍不得拆下来呀  不过我会重新 确认每一个焊接点是否够 焊锡  是否牢固的   感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X:
LZ顶你,总体真的不错,很是喜欢喝我用的机架是一样的,我用的V2的控,电机是飙风的,期待你的脚架,我也想 ...

, 感谢支持,好东西大家交流分享 经验   让其他人少走一些弯路  其实原装脚架也挺好看的    只是因为太短了  触底了 不能上云台才被迫换之。  到时候新脚架到了  分享你使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