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粘求教

楼主(2014-02-20):
           问大家一个小问题,那种没有扣子的魔术粘大家都用什么方法把它扣的很紧的?我单纯粘起来感觉非常松,可以前后滑动了都。

网友A:
1,选质量好一点的魔术贴。如果用3M的蘑菇头魔术贴,粘好后你要用极大力气才能分开。
2,粘贴面积可以大一些,或者多绕几圈。
3,有轻微的移动也是正常的(蘑菇头不会),所以如果是电池座的话还要再加根绑带才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选质量好一点的魔术贴。如果用3M的蘑菇头魔术贴,粘好后你要用极大力气才能分开。
2,粘贴面积可以大一 ...

我也上淘宝搜下这魔术贴

网友:
3M 的东西质量都不错 但价格嘛  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质量好一点的魔术贴。如果用3M的蘑菇头魔术贴,粘好后你要用极大力气才能分开。
2,粘贴面积可以大一 ...

多谢兄弟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