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的速度跟什么有关,重心,轴数,电机转速?谁有经验?

楼主(2014-02-20):
电机转速肯定是有影响了。我看视频时速破100的多半是4轴。轴数越多貌似越慢。就是不知道其中什么原理。

网友:
这个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不好说,,但相对推动力(不是功率)的机子,KV越大的,就越快,,因为单位时间的排空气量也越大,,就比如同等推力的螺旋桨飞机没有同等推力的涵道快

网友A:
大螺距桨、高速电机吧,然后机身面积得小,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动力减少阻力呗

网友:
更大的推重比,机体承受强度,阻力小

网友:
飞控不让你飞那么快,你啥机架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螺距桨、高速电机吧,然后机身面积得小,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动力减少阻力呗

我觉得重心也蛮重要的吧,因为旋翼机跟固定翼前进的原理不一样。旋翼机是靠机身侧倾重力的水平分力来前进,还有电机拉力侧倾也会产生水平分力。
这就意味这水平分力越大。速度就越快。如果重心往机头适当的靠拢,机头重力分力和电机拉力,也就会变大,因为力矩的原理。这就是为什么异形的机架飞行速度为什么那么快的原因吧。

分析不对请拍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重心也蛮重要的吧,因为旋翼机跟固定翼前进的原理不一样。旋翼机是靠机身侧倾重力的水平分力来前进 ...

重力的方向始终是竖直向下的,不会产生水平分力。

多旋翼前进的动力来自旋翼拉力在水平方向上的分力,旋翼拉力垂直于旋翼旋转面,当旋转面倾侧时,其拉力在竖直方向上的分力与重力平衡,水平方向上的分力使飞机前进。

重心往机头靠拢时,前面两个电机的负载变大,后面电机的负载变小,如果是同型号电机,必然对前面电机的寿命有不利影响,个人感觉多旋翼还是多个电机均载比较合适,飞控也好控制。

另外,我觉得多旋翼高速飞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与航拍用的多旋翼采用了不同的配置,它的电机更追求高速时的效率,最佳效率点的转速更高,拉力更大,这样一来续航时间往往就较短。

至于异形机架对高速的好处,大概就是外形优化好些,阻力小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力的方向始终是竖直向下的,不会产生水平分力。

多旋翼前进的动力来自旋翼拉力在水平方向上的分力 ...

老油条异形机架飞得快,是因为老油条太重了!

网友:
??你是在说多轴吗?

轴数越多,反馈力度越大,如果用无自稳的飞控飞,效果也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