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视频啦,,大家有过wkm在空中切换姿态炸鸡的么?速速报道,,大家一起分析!

楼主(2014-02-20):
       很多人骂大疆 ,爱大疆  。但大疆还在那儿!
       不信邪,在naza飞丢湖里后,手贱入了wkm ,同载机,fy41ap 去年到现在未曾炸鸡。但换了wkm  gps模式切姿态终于炸了,,,,,第一还好高度够,稳住了。第二次炸的痛快!
       不要说什么干扰之类,,同样载机飞的妥妥滴,,,不要说换地方,,黄土工地!!!
       大疆 能否帮忙解释下,,难道非得买osd再炸后,,再帮忙分析么?

       小疑问:在调参软件里,拨动三档开关:gps   失控   姿态  失控 手动         档位切换偶尔会出现失控变蓝。这会有问题么?

       大家有过在空中切换姿态炸鸡的么?速速报道,,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
没有地面段录像。。。没有空中录像。。。光有文字。DJI技术支持估计是不带给你回复的。
跟我一起悲剧吧!

楼主:
有空中录像

网友A:
搞上来啊!有总比没有好。。。

网友B:
楼主你好, 可以把,飞机的照片,飞机的配置,还有视频,发上来都可以了解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上来啊!有总比没有好。。。

好的 晚些 时候 给前辈 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晚些 时候 给前辈 你看

视频之类的,发帖前就应该上传好,审核完。这样你发帖的时候所有内容都一起带出来了,大家才能根据提供的内容帮你分析问题。DJI技术支持也才好介入。

楼主:
自制机架  810轴距  4822  kv3** 14*47  好赢铂金30a

网友:
无语。。。

以后每次飞之前要烧香了。

楼主:
如果烧香能杜绝抽抽 我必烧

网友C:
LZ不用着急,先看看是不是自己调参和操作出了问题,多检查机器线路和电压,DJI有时候也不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不用着急,先看看是不是自己调参和操作出了问题,多检查机器线路和电压,DJI有时候也不坑爹。

谢谢 ,,,前辈 你们经常 在空中切换模式么?

网友D:
你不会是在切换时直接切到手动模式了吧。然后由于不会飞无自稳的,导致炸鸡。dji遇到你这么发帖的确实很纠结,都不知道怎么帮你分析,敷衍你又要被吐槽也不能像我这样质疑你的操作,因为我也是瞎猜的

网友:
不过我真想吐槽下dji的手动开关设计,真的很容易导致误操作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是在切换时直接切到手动模式了吧。然后由于不会飞无自稳的,导致炸鸡。dji遇到你这么发帖的确实很纠 ...

谢谢 很中肯,,飞过电直 有点底子  绝对不会切换到手动模式,,,
第一炸  可以看出  它在空中自稳了,,如果是手动 估计直接就拍下来了,

楼主:
目前分析,有集中可能,,各位帮忙看看会是那种
   1:震动过大,imu过载
   2:切换模式,imu过载
   3:电源问题  两次炸  都是bb在报警   设定电压  3.7v 6s  10000  达普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分析,有集中可能,,各位帮忙看看会是那种
   1:震动过大,imu过载
   2:切换模式,imu过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1794&highlight=5D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
所以。。。花钱弄个IOSD MARK2是有必要的,不然一次次炸鸡找不到原因。电压不足导致的问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1794&highlight=5D

好贴,,整学习中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可以把,飞机的照片,飞机的配置,还有视频,发上来都可以了解分析一下。

视频已经上,劳烦 帮忙分析下

楼主:
最后炸的时候是手动模式起飞 然后切姿态 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炸的时候是手动模式起飞 然后切姿态 炸

罗盘被干扰的情况下,切姿态炸很正常。
发现不对就得赶紧切手动。

楼主:
劳烦帮我看看视频是怎么回事? 今天又去飞了下 没问题,没做大动作。gps下确实很稳,,但就是不稳定,,喜欢炸鸡

网友:
BB响已经报警很长时间  lz为什么迟迟不降落?电压不稳对飞控甚是不利

网友:
手动切姿态电压会变化比较大,LZ电量报警那么久都还在搞,估计是电池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 ,我电池设定在 3.9v 报警  10000毫安
中午又飞了下,,不做大机动  还是停稳定的。。
没找到原因前  估计也只能近距离飞了,,,
   电池问题,有位前辈发过一个帖子 ,也有点怀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 ,我电池设定在 3.9v 报警  10000毫安
中午又飞了下,,不做大机动  还是停稳定的。。
没找 ...

找朋友借个IOSD MARK飞几趟。。。希望能找出答案。

楼主:
也曾近想过,,当地就我玩这个,,找不到,,郁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曾近想过,,当地就我玩这个,,找不到,,郁闷了

我也是找哥们借来着。。。。等他找到我都买完了。。。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 ,我电池设定在 3.9v 报警  10000毫安
中午又飞了下,,不做大机动  还是停稳定的。。
没找 ...

顺着你的网名查看到你在这个栏目里发了视频,反复看了几遍,说说我的看法希望能帮到你。一是电池电量不足(或有问题)仍然进行大动作和急升的飞行,这样做会使电量急剧下降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势必造成飞行异常甚至炸机,变换模式除了变到手动,好像不会这样快的反应出现翻车现象,倒是姿态模式变换GPS模式时,信号不好或者别的原因,造成不能停住甚至飘移的现象。二是机架跳动得太厉害,估计你的相机还是绑的挺牢的,从中看出两个机臂一直在跳动,在出现电压不稳定时,它们的耗电会更大,我不太相信飞控有能力控制住来自各方极不规则的异动。因此,在查明飞控是否有问题的同时,希望能解决飞机的震动问题,加固你的机架。祝你查明原因安全爽飞。

网友G:
画面列么晃画质列么差,都能被我看出来是宜昌滴,佩服一哈自己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画面列么晃画质列么差,都能被我看出来是宜昌滴,佩服一哈自己先。

厉害,,,莫非老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着你的网名查看到你在这个栏目里发了视频,反复看了几遍,说说我的看法希望能帮到你。一是电池电量不足 ...

前辈,起初也怀疑机器震动问题,但是不能够,因为此载机 飞41ap 没问题 没炸过,,后面有视频是没炸鸡 做的视频,,“山狗用橡皮筋固定”

网友:
首先楼主在听到电压报警之后没有立即降落,降落之后不知有没有换电池,然后第一次翻腾楼主是不是GPS飞的太猛,直接切到姿态的,这样会引起飞机过载,直接影响主控计算的精度

楼主:
贝塔  电池设定电压在3.9   按理来说不纯在,,第一次翻的时候,,gps模式就直飞了航线 忽然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着你的网名查看到你在这个栏目里发了视频,反复看了几遍,说说我的看法希望能帮到你。一是电池电量不足 ...

前辈,新视频    您看看机架震动怎么样? 41ap 看你很少使用,,我用41ap的时候,,没炸过,,大风天飞过,就是gps模式下没悟空稳定,,但其它稳定!

网友:
楼主,你的电池好像不对劲,而且你使用电池的方法也不对,不能过放啊!另外你的电机是恒力的?还有机身震动非常大,可能把naza震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