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318A的尾舵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2-20):
已经找电位器,但过一会后就正常了,再飞行也没有问题了.问题出在那里呢?望高手指点为盼!!

网友A:
其实不太肯定,只是我在飞130x的时候出过这样的情况(不同的机型),后来发现是尾舵机的电机发热,换了一个电机就好了.我建议买一个尾舵机试试. 另外,想问问318A如何,我也想买一个.如果飞控程序写得不好,是不是可以装上kbar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太肯定,只是我在飞130x的时候出过这样的情况(不同的机型),后来发现是尾舵机的电机发热,换了一个电机 ...

谢谢指导!318A个人感觉还不错,当时买的时候老板告诉我这是专业的,初学者飞起来有困难的,经过一两年的磨砺,除了换了一个电机外(飞机下水了,电机轴生锈卡死了撤坏了),其它的大件都还是原装货,易损件除外哈.
能不能装上kbar来调,这个我没有折腾过.必经还是新手阶段.有很多东西还需要学习!

网友B:
我的泉速X3V也是锁尾有时失控,发现是尾舵机过热,换了一个尾舵机好了。

楼主:
没找到原因前,无从下手,还没有结果的哟,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泉速X3V也是锁尾有时失控,发现是尾舵机过热,换了一个尾舵机好了。

哦,谢谢!不过它是上电的时候抖动一下,一会就不抖动了.这时就可以飞行了.

网友:
看来解决了

网友C:
180d已经没几个人买了,看tb销量惨淡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d已经没几个人买了,看tb销量惨淡的很。

我是两年前买的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318A个人感觉还不错,当时买的时候老板告诉我这是专业的,初学者飞起来有困难的,经过一两年的磨 ...

装k8是完全可行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k8是完全可行滴

先说谢谢!再提问题。我想知道K8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三轴陀螺的话,那么318A接收机自带了,又怎么改?还有体积K8应该很大吧,318没有位置能放置它吧?望祥解,再次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说谢谢!再提问题。我想知道K8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三轴陀螺的话,那么318A接收机自带了,又怎么改?还 ...

将k8扒皮去针,连上接收机,改好插座,用来取代318原来的三轴陀螺仪,还要额外再加一只电调供电。其实对新手来说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k8扒皮去针,连上接收机,改好插座,用来取代318原来的三轴陀螺仪,还要额外再加一只电调供电。其实对 ...

你改过吗?有相关的图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改过吗?有相关的图片吗?

有的群号PM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群号PM给你了

好的,谢谢!!

网友E:
我的是大速度侧飞尾巴就失效  能锁住  就是转不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大速度侧飞尾巴就失效  能锁住  就是转不动方向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吗?

找不到  只好飞小速度了  有时候侧飞也会甩尾   快没电时会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不到  只好飞小速度了  有时候侧飞也会甩尾   快没电时会自旋

估计是电路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