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 精灵1 V1版始终红绿黄闪烁咋回事

楼主(2014-02-20):
今早把精灵V1版拿到外面开机后先亮绿灯后再亮黄灯,再亮红绿黄,但是始终红绿黄闪烁,无法进入绿灯状态。咋回事。以升级到最新版本高级调试,检测也无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 连接调参后有何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问黄灯怎么闪烁?  连续快闪? 有规律的4闪?  还是间隔的双闪?

连续快闪,连接到调参软件提示需要高级调校,飞控温度过高断电再调,反复如此。可以闻到飞控有焦糊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续快闪,连接到调参软件提示需要高级调校,飞控温度过高断电再调,反复如此。可以闻到飞控有焦糊味
...

如果始终提示温度过高,可以这样尝试
:连上调参,点击进行高级校准,然后断电进行5分钟的冷却,然后再上电继续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始终提示温度过高,可以这样尝试
:连上调参,点击进行高级校准,然后断电进行5分钟的冷却,然后再 ...

好的,我试下

网友:
飞控有焦糊味不會吧!
再不行降級再升級試試!

楼主:
前天已经解决此问题,高级调校后断电,拿到室外放置半天后再调教断电半天,开机上电自检后一切正常。

网友:
传感器异常。
一般上电时如果动了飞机, 极容易出现此情况

网友B:
还有就是需要进行高级校准, 一般都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需要进行高级校准, 一般都可以解决

还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过几天再如此调教一下看看能恢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