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电池,谁知道哪家目前实惠好用的说下把。

楼主(2014-02-20):
如题!!。谢谢。。。

网友A:
,路过 一样关心

网友B:
我买的狮子价格还可以,格式电池也还行。

楼主:
我是问那家做活动。

网友C:
你拿来飞暴力?还是简单悬停航线?还是多轴? 如果只是很普通的一般使用,我用狮子就够了。如果想暴力点,可以考虑一下花牌或者格氏,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品牌的,但没用过。这三种我都用过。

网友D:
刚开始倒飞,只会翻翻,狮子便宜,只要别3.8v以下,耐用。。。会点3D的话,没有便宜电池,只有更好更贵。。。

网友D:
电池以使用次数为基本依据,自如倒飞了,也就该换个新电池了。厂家活动?千年等一回啊,等一回。。。

网友E:
普通练习用淘气仔宝电池不错。

网友F:
看看 有没有推荐

网友G:
X宝 腾翔的电池性价比很高

网友H:
自组吧,5500毫安 40c的单片才27块钱,4s成本不到120,经测试比某动物的好用多了。

网友I:
。。会点3D的话,没有便宜电池,只有更好更贵。。。同意

网友J:
自己买电芯焊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