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看新闻“英国波音767大风中极限弹跳”降落,发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4-02-20):
在图片中发现机翼的前缘像副翼一样向下摆动,不知道这是什么装置,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和副翼一样的作用。

网友A:
应该叫襟翼吧,坐飞机时注意到起飞时是向下的,差不多平飞了就收起与机翼平了,下落的时候好像也是向下的,着地后立马向上翻应该是减速的作用。

网友B:
前缘缝翼  是靠增大翼型弯度来获得升力增加的一种增升装置。

网友B:
在前缘缝翼闭合时(即相当于没有安装前缘缝翼),随着迎角的增大,机翼上表面的分离区逐渐向前移,当迎角增大到临界迎角时,机翼的升力系数急剧下降,机翼失速。当前缘缝翼打开时,它与基本机翼前缘表面形成一道缝隙,下翼面压强较高的气流通过这道缝隙得到加速而流向上翼面,增大了上翼面附面层中气流的速度,降低了压强,消除了这里的分离旋涡,从而延缓了气流分离,避免了大迎角下的失速,使得升力系数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前缘缝翼闭合时(即相当于没有安装前缘缝翼),随着迎角的增大,机翼上表面的分离区逐渐向前移,当迎角增 ...

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襟翼,增升稳定。

网友:
这是不是叫侧风降落哟?

网友:
前缘襟翼。前缘襟翼根据作用原理分许多种,这个可能是通过增大弯度来增升的前缘襟翼。

网友C:
发动机内侧可以放下叫前缘襟翼,发动机外侧可以伸出叫前缘缝翼。
看视频估计是重着陆,要是国内的话飞行员要挨批了,机务也要忙上一阵做重着陆工卡了。

网友:
第一下居然没把起落架振断。。。

网友:
技术了得。。

网友:
看來失速了但可幸又能救回.. 否則......

网友:
一直压住右轮,防止向左侧翻,高手呀

网友:
楼主才发现这种装置?

网友D:
这大家伙也能垂直降落啊?

网友:
看了视频 不得不对飞行员点赞。不管是不是从安全,为旅客角度讲,这种重着陆我们国内航线客机飞行员估计很难做到的,估计民航规定里面也不容许这么做,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按照一般的飞行规则,肯定是重新起飞,另求着陆路径。这客机飞行员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有非常抓实和可靠的飞行经验,对机场和机子本身有很深的了解了,不然不会这么决断做这种动作。

网友E:
这个侧风着陆飞行员手够潮的。。。油库上搜搜 侧风着陆 ,1998年启德机场那次747侧风着陆真是教科书般的经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叫襟翼吧,坐飞机时注意到起飞时是向下的,差不多平飞了就收起与机翼平了,下落的时候好像也是向下的, ...

机翼背上的叫抗流翼,降落时减速用,机翼前面的向下装置和后面襟翼一样,叫前襟翼,增大升力用

网友:
统称机翼前缘增升装置,767这个是前缘缝翼,沿滑轨打开后增加机翼弯度的同时利用下翼面气流加速上翼面气流,但是复杂且重...747用的是克鲁格襟翼,下翼面直接向前下方翻开,结构略简单但是增升效果不如缝翼...大部分战斗机(F22,F16,F18等)用的是前缘襟翼,向下偏转增加弯度,最轻最简单...猫猫台风是缝翼

网友:
当风速等于固定翼行驶速度的时候,固定翼逆风的时候是相对地面0位移,也就是水平位置无变化,可以垂直降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大家伙也能垂直降落啊?

肯定不是啦,从着陆瞬间轮胎的烟雾就知道啦。只是拍摄角度跟飞行方向一样,所以看上去像是垂直下来一样

网友:
台风天玩航模也曾经这样降落过没想到波音客机实机也行

网友F:
降得还可以,只是最后着地姿态没拿好,单腿儿着地了,还好下落速度不算太大

网友:
这个前缘缝翼。大侧风本就该如此落,这落也不算太重,符合手册要求就完了。

网友:
悬了,不正常

网友:
摄影师一直在变焦,看的人还以为是垂直降落的

网友G:
大侧风着陆,国内的飞行员也能做到,而且不一定比国外飞行员差,这个没必要崇洋媚外~~
之所以国内很少有这样的出现,是为了在飞机的机型手册规定的极限数据里,再求个保守的结果,每个公司都有规定的侧风顺风顶风等等的着陆规定,一般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去超出的,不然就会被记录批评甚至惩罚~~没必要去把飞机和自己的生命逼到极限~~
视频里也看到了,这么大风着陆,第一次弹跳后,一个主起落架扭曲成这样,受伤不轻,这样的天气情况事先就能预测到,飞行员可以选择改变着陆机场或者盘旋等待天气好转~~如果这样盲目想秀技术强行着陆,运气好或许就像这视频,被说成“牛逼”“水平高”,万一运气不好,第一次接地,起落架没承受住,飞机直接趴了,那就是空难…然后被列到这个月的傻缺视频集锦了=.=
所以不管是真机还是航模,牛逼和傻逼就只有一张纸的间隔…小心谨慎,不要一时冲动去秀技术,反对盲目蛮干才是正道

网友:
前缘缝翼

网友H:
这架飞机是737-800,不是767

网友:
这是前缘襟翼

网友:
这起落架,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架飞机是737-800,不是767

看清楚哦,单侧主起四个轮子,怎么会是738呢?呵呵。国外767和757有些是改装翼稍小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缘缝翼  是靠增大翼型弯度来获得升力增加的一种增升装置。

正解

网友:
侧风降落时前缘襟翼阻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侧风着陆,国内的飞行员也能做到,而且不一定比国外飞行员差,这个没必要崇洋媚外~~
之所以国内很少有这 ...

说的好。

网友:
侧风着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侧风着陆飞行员手够潮的。。。油库上搜搜 侧风着陆 ,1998年启德机场那次747侧风着陆真是教科书般的经 ...

同感,第一次接地瞬间带杆带大了,导致第一次接地右减震支柱压缩不够,没有打开扰流板板预位的液压联通活门,导致第一次接地扰流板没有及时打开,直接造成飞机第一次接地后又被弹离地面,进一步造成了第二次接地前的机翼失速,进而大G值重着陆。767的机翼结构不知道够不够强壮,这要是737,搞不好机翼主梁结构形变就要超过极限,整机直接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降得还可以,只是最后着地姿态没拿好,单腿儿着地了,还好下落速度不算太大

进近过程中飞行员设置好扰流板预位后,液压就送过去了,最后一个活门开关就在右起落架减震支柱顶端,必须要右起落架减震支柱被压缩到足够多的行程时,这个活门才会被打开,液压通过活门送到扰流板推出的液压作动筒,打开扰流板。所以大侧风落地飞行员一般都会压一边,让右起落架先落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架飞机是737-800,不是767

767-300,带小翼的。国内比较少见。

737系列其实最好认了,只有737系列机型的发动机风扇进气口不是正圆形的。没别的飞机有这个特征了。几乎跟747头上的大包一样鲜明的特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前缘缝翼闭合时(即相当于没有安装前缘缝翼),随着迎角的增大,机翼上表面的分离区逐渐向前移,当迎角增 ...

正解。767前缘内外段安装的都是向前下方伸出的襟翼,747和737用的则是从机翼下部前翻出来的机翼前缘克鲁格襟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前缘缝翼闭合时(即相当于没有安装前缘缝翼),随着迎角的增大,机翼上表面的分离区逐渐向前移,当迎角增 ...

绝对高大上!!

网友:
这技术牛逼透了  棒子国的飞行员都看傻眼了  哈哈

网友:
觉得飞行员好牛!一开始还以为是顶风悬停了!

网友:
前缘襟翼很明显。我不明白这么大侧风为什么不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I:
767-300,带小翼的。国内比较少见。

737系列其实最好认了,只有737系列机型的发动机风扇进气口不是正 ...

并不是所有737机型发动机的风扇外壳下侧都是压扁的……

网友:
这个 视频你们从侧面看也是比较正常的降落。这是用特殊镜头拍摄的飞机降落,把飞机滑跑的1000米距离缩短成100米了。跑道中间的白色条纹,一条就是50还是100米哦,现在变成白点了,视频里面的这一节跑道是2000米长的标准跑道

网友:
再重点就趴下了。客机上一般是前缘缝翼,战斗机上一般是前缘襟翼。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内侧可以放下叫前缘襟翼,发动机外侧可以伸出叫前缘缝翼。
看视频估计是重着陆,要是国内的话飞行员 ...

国内的话估计也不会挨批……这是大侧风哦……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国内的话估计也不会挨批……这是大侧风哦……呵呵!

民航飞行员无论什么操作都必须按照规范来进行。气象条件如果不符合降落要求必须复飞或者备降,除非飞机存在其他故障等安全隐患。并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看谁的技术好,气象条件怎么恶劣都能降下来。
民航史上无数起事故都是因为飞行员不按照规范手册操作,强行降落造成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民航飞行员无论什么操作都必须按照规范来进行。气象条件如果不符合降落要求必须复飞或者备降,除非飞机存 ...

那如果没油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如果没油了呢?

那也是飞行员的问题,没有提前对油量进行预判~~每次起飞前油基本都是带足带够的,就算目的机场天气不允许着陆还能有备降机场,备降机场不行还能改航,在进行这些决断的时候机组都必须对选择的机场机型判断是否合适,包括燃油能否坚持,跑到长度能否着陆~~就算是发生了漏油也很少拖到快着陆了才发现~~
所以说飞行员的事情其实并不少=.=就像玩航模,飞到一半桨飞了,那我能否滑翔到宽阔的地方着陆?还是直接找飞机下面的地面迫降???炸鸡的风险有多少?我有把握吗???模型事小,真机事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那如果没油了呢?

如果实在没油当然得落下来。但是除非是故障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燃油消耗殆尽,否则飞行员和签派在航前准备的时候都会把备降或者返场需要用的油都计算在内的。总之民航不同于模型,涉及到上百条人命,任何操作都必须有据可循,按章操作。民航的安全性之所以那么高也正是由此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在没油当然得落下来。但是除非是故障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燃油消耗殆尽,否则飞行员和签派在航前准备的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