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自带云台摇头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02-20):
精灵2自带云台从监视器看到画面有时候自动摇摆。大家都有这样情况吗? 有没有解决方法?是因为风大航向偏移的问题造成的吗?求解

网友:
帮顶,大疆技术怎么说

网友A:
2轴云台的毛病,降低下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轴云台的毛病,降低下感度试试

大疆技术说调高下感度,到130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疆技术说调高下感度,到130试试。

调什么感度?云台的,还是遥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什么感度?云台的,还是遥控的?

忘记问了,明天再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