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配DJI图传三叶草天线长航线的问题

楼主(2014-02-20):
今天试了下DJI
图传
的直线距离,起飞环境空旷,高度100米左右,最长航线1600米,超过后雪花屏,如果要增加图传距离,可否换
遥控器
接收放天线来扩大功率?

网友A:
地面用定向平板天线,我们当地模友这样搞的

网友B:
同意樓上!地面端使用平板天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