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O10问题

楼主(2014-02-20):
打算给弟弟买个控让他玩模拟,看上了DEVO10,请问这个控手感怎么样,尺寸呢,跟14sg差的大么,我弟比我小一岁他感觉14sg尺寸可以,所以请教各位大神devo10的尺寸与手感问题。多谢

楼主:
如果这个手感尺寸方面不行的话,有没有其他的全尺寸控推荐一下,也可以收二手的,美国手,主要飞模拟

网友A:
解方程的条件不全,谁知道你弟弟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方程的条件不全,谁知道你弟弟多大

他19。身高179

网友A:
足够了,果断入吧,手感这种东西,一个厂家一个感觉,同厂不同档次,手感也不会有多大区别,华坑的d10,绝对是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足够了,果断入吧,手感这种东西,一个厂家一个感觉,同厂不同档次,手感也不会有多大区别,华坑的d10,绝 ...

多谢大神,对手感和尺寸有要求是怕以后用别的控感觉不对。。感觉现在的控越做越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对手感和尺寸有要求是怕以后用别的控感觉不对。。感觉现在的控越做越大了。。

不敢不敢,我就一个新手

网友B:
手感很主观的,不好说

从你弟身高来看,DEVO-10肯定没问题

网友C:
DEVO 10 价格便宜量又足。好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感很主观的,不好说

从你弟身高来看,DEVO-10肯定没问题

恩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VO 10 价格便宜量又足。好控。

哈哈,这么说就放心了,谢谢

网友D:
没用过其它控,不过建议你买了D10后,果断换锂电。
8节AA真心沉。

网友E:
刚入D10,一点不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其它控,不过建议你买了D10后,果断换锂电。
8节AA真心沉。

恩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入D10,一点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