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双.双菱天线

楼主(2014-02-20):
不知到效果怎样

网友:
先是实际效果如何,然后是加工方法如何................

网友:
想知道效果啊

网友:
不需要接地网吗?有没有仿真图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屏蔽线没接吧?应该把屏蔽线和馈线都接在天线的振子,反射板不用接

网友:
额  天线就这么简单?  普通的全铜电线可以吗?

网友:
没有专用仪器测一下怎么行呢,,

网友:
虽然不懂,但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外形挺酷!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LZ不要光发个图片就完了,你下面呢,想当太监啊

网友(2014-03-31):
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