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炸鸡 上午修机 中午爽飞!

楼主(2014-02-2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双推新的还没到,用手钳子掰一下,结果还真的能用,稍微有点卡,不过尾巴照样锁的稳稳地!拉杆为了防止拉脱,直接球头扣小口冲里面,先从外面装球头,再把球头拧上去,估计是出不来了,反正有正反牙,也不用拆!电也快充满了,又可以尽情爽飞了,只要机械不出故障,想炸鸡都难!换上了以前没舍得用的脚架,试飞了一个起落,很惊讶,振动值怎么这么小?因祸得福啊!

网友A:
   疗养就是好啊! 安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疗养就是好啊! 安逸哦~

嘿嘿 你昨天怎么不来坐沙发?

网友:
有闲真好啊。。。

网友B:
楼主的一杠黑玻纤桨是几多钱买的?

网友:
先安慰!再顶!!!

网友C:
飞行风格95?太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风格95?太硬了吧???

手上还感觉不出来风格有什么不同 感觉最大最小差不多,毕竟飞的时间太短!尾巴慢慢往右偏,感度调了没用,是不是可以通过尾部曲线改善?如果是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一杠黑玻纤桨是几多钱买的?

忘了 好像18还是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疗养就是好啊! 安逸哦~

尾巴慢慢往右偏,感度调了没用,是不是可以通过尾部曲线改善?如果是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还感觉不出来风格有什么不同 感觉最大最小差不多,毕竟飞的时间太短!尾巴慢慢往右偏,感度调了没用 ...

尾巴飘的话,多数是机械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
估计是你的斜拉杆起作用了,申请专利吧

网友D:
不错 我也用K8 但都是默认在飞 新手飞不出不问 100感度和50没区别 难道我的K8 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我也用K8 但都是默认在飞 新手飞不出不问 100感度和50没区别 难道我的K8 有问题?

我最多能感觉出来调到最小飞机有迟缓性,调到最大指哪打哪!不过影响不大对我!反正都是碎舵比较多,有偏差就修正!

网友E:
楼主  K8的软件哪里下载? 5.3.4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K8的软件哪里下载? 5.3.4的版本?

不知道啊 我都是群里面别人传给我的  好像是5.3的!一直没更新过,也不怎么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 我都是群里面别人传给我的  好像是5.3的!一直没更新过,也不怎么会用!

谢谢了 我也想入个K8玩玩 就是不知道怎么调 我有过 EBAR V2  MINI S-BAR 手感不错

网友F(2014-03-26):
这种大鸡,塑料伞齿容易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大鸡,塑料伞齿容易扫吗?
基本上炸鸡必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