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航向角問題?

楼主(2014-02-20):
關於航向角問題?
狀況是這樣的當我在定點!只操作航向角時(往左或往右都一樣),如果緩慢轉動是可以很平穩的控制機頭方向
但如果是打舵快點的話!多軸就會晃動且又會往上升高約20~30cm再恢復到原本高度!
始終不明白此狀況是否屬於正常現象!(多懸翼特性) 是否就像降落太快晃動一樣的道理,
連續***左右操作航向角!就可發現極為不穩定!不知道大家的多軸是否為相同狀況呢?

2/25試了一下把航向角感度由150往下調整至80就不會了!暈阿

网友:
还没正式装机,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应该不正常。设置问题吧

网友A:
最好不要在室内飞,我以前经常在室内飞,炸过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在室内飞,我以前经常在室内飞,炸过2次

我也炸過幾次!不過還好最多牆壁刮花
外面風大在家試機!

网友(2014-04-12):
什么飞控?

网友B:
室内飞的人对于我等来讲都是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因为要么是有技术,要么是有钱,要么有胆。

网友C:
一样我也抽,联系售后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我也抽,联系售后了没?

已經解決了航向角參數往下調至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飞的人对于我等来讲都是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因为要么是有技术,要么是有钱,要么有胆。

我是屬於第三項~~~
其實穩定那都能飛,但要注意安全遠離人類、動物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解決了航向角參數往下調至80!

你说感度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解決了航向角參數往下調至80!

其实我一直怀疑是不是跟·飞机重心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經解決了航向角參數往下調至80!

你说航向角感度调到80可能只是掩盖飞控问题的存在,我联系了大疆的售后,他们对这种问题觉得正常!我勒个去,大疆说正常,你们听到了吗,我真的对NAZA-V2无语了,彻彻底底无语了,5iMX 我爱模型打航向角犯抽居然是正常,真不知道精灵是怎么做到稳稳当当的,要是感度的问题,那么对于650的机架来说航向角感度最好在150-180,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飞机肯定在一个值的时候是正常的【不犯抽】可是降到了80才能打航向角正常,我真的怀疑这款飞控有问题并且不知道有什么隐患,对了我还有另一种反应:回舵后飞机要反应一会才回中

楼主:
不瞞兄弟說!我 dji F450、 F550  、Tarot 650 、 Tarot 680 都玩過!唯獨Tarot 650航向角感度要調整到80才肯乖乖聽話.......這是否正常我無法了解
這是經過BTU慢慢一點一點調整驗證出來的,要是沒BTU我光接電腦調參都蛋疼了....我感度試過 300~50 最穩定的是 80
調低航向角的代價,就是控制航向角反應速度會變的稍微慢些,個人感覺還好又不是玩特技表演(主要為航拍用途穩定才是王道)
附上Tarot 650感度

Tarot 680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瞞兄弟說!我 dji F450、 F550  、Tarot 650 、 Tarot 680 都玩過!唯獨Tarot 650航向角感度要調整到80才肯 ...

我调到80是稳了,可是航向简直跟失控一样,打一点舵回中后飞机还在转,我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调到80是稳了,可是航向简直跟失控一样,打一点舵回中后飞机还在转,我无语了。。。

因該是不會才對
我的狀況是反應慢了點!但不至於放開搖桿多軸還在自轉~~~
不習慣那您慢慢加高點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該是不會才對
我的狀況是反應慢了點!但不至於放開搖桿多軸還在自轉~~~
不習慣那您慢慢加高點 ...

我也是飞越650,实在受不了Naza这个毛病于是换XA飞控了

网友(2014-06-25):
我一看就知道啥问题,这是内部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航向角感度调到80可能只是掩盖飞控问题的存在,我联系了大疆的售后,他们对这种问题觉得正常!我勒个 ...

我是naza lite,原来飞450,默认就很好,
现在换了650pro,航向角感度也是调到80,改变方向的时候,不会突然上升,正常了。
不解。。。

网友D(2014-09-27):
引用 楼主:
不瞞兄弟說!我 dji F450、 F550  、Tarot 650 、 Tarot 680 都玩過!唯獨Tarot 650航向角感度要調整到80才肯 ...

你的飞越680感度达到200?!
这么高啊!我设置到170就感觉风大果冻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飞越680感度达到200?!
这么高啊!我设置到170就感觉风大果冻多了

我是用藍芽慢慢試出來的!這感度剛剛好!沒異常現象

网友(2014-11-15):
这个我没有发言权,也只能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