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 新手 向大家请教些问题

楼主(2014-02-20):
小弟最近组装了架飞越的680  经历了一系列坎坷终于组装完成(多谢广大模友的帮助)12月份在X宝某店购买的好盈铂金30  其中有两个接电就堵 而且用手转马达还有声音  好像里面有沙子一样(全新的马达和电调)  换了数个马达情况还是一样  请问我这是什么情况?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有两个接电就堵,没太看懂,这两个是电调还是电机?排除法试试

网友B:
这个是电调问题,现在马达KV值越做越低,电调的软件跟不上。你的问题我也碰到过,这个估计要让厂家换软件了,我是觉得电调的启动力度低了,你可以将电调启动力度改成最大行不行,如果不行就只能找厂家他们把软件改了。请问下你的马达是什么型号,KV值多少

网友C:
电调恢复出厂值试试,还是不行只能退货或换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接电就堵,没太看懂,这两个是电调还是电机?排除法试试

电调排除法用了  别的马达都用上了 六个有两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调问题,现在马达KV值越做越低,电调的软件跟不上。你的问题我也碰到过,这个估计要让厂家换软件了 ...

恒力4822  390KV   不行就返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恢复出厂值试试,还是不行只能退货或换货了

我的组装多亏老师的视频  回头我试试

网友:
你是唐山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唐山丰南区  朋友你哪儿的

滦县

网友:
迁安玩的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