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充电器成功启动--顺便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4-02-20):
最早玩精灵1代时用的原装充电器,1个1个的充很慢很费劲。于是买了个B6AC平衡充板,可以6块电池一块充了,不过最大充电也只能5C,速度慢的很啊。。。

想要玩航模必须考虑提前1晚把所有电池都充满,然后再出发,貌似这样对锂电池不是很好,很多高手都建议玩之前充满不要隔夜。

于是考虑换PL8,但某宝没现货,就换了PL6还省点钱,电源也是问了咱们坛子的高手们推荐,买了个二手通讯电源,搭配个并充板。终于新的充电器了!

买到电源后首先要进行电压稳定测试,找了几块不同的电表,确定电压稳定,各输出点正常。于是焊接了后面输出电源引入PL6,昨夜首次开机成功。按照说明书慢慢的设置,

一点点了解各选项的含义。要做的第一部就是尝试储存式充电,这是比较考验充电器得效率,2块3S2200小精灵电池并联,

满电开始,完成储存用了37分钟,不过完事儿后显示器里面有距离完成59%---60%,也不报警提示完成,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反正看了看电压3.85左右就关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用PL6充电器的第3模式充电,我问了几个朋友,梳理后得到以下的电流使用规则,还请各位高手们指正:

(容量毫安(mah)/1000)x 充或放电倍数(C)=充或放电电流(A)
3S 2200mah 20C放电,3C充电
单电用44A放电电流,(2200/1000) x 3=6.6A充电电流(MAX),
4S5200mah 25c放电,5C充电
单电用130A放电电流,(5200/1000) x 5=26A充电电流(MAX),
多块电池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乘以块数,例如:2块3S 用10A充电

网友A:
你买并冲板应该会让你把pl6里的并冲板模式改成hx啥模式,具体字幕忘了。
在选择并冲的时候,几s就选择几p,一般来说我们都利用选项3,high power 进行充电,这个pl8最高可以开到40A。然后选择并冲电池数,然后就是每块电池的充电电流,具体可以看说明书。
你说充好了不提示,有可能提示的滴滴声给关了,这个要进系统菜单进行设置,这个也需要看说明书,很简单,或者搜索pl8的使用视频。

网友:
存储充电是指电池需要存放一段时间不使用的存放电压,锂电池充满或者空电存储都是不可以的,3.8V左右是存储时的电压

网友:
储存电压是指假如电池不用并长期存放时的最合适电压,一般都是锂聚合物都是3.85左右的

网友:
充满了放一宿不好,但是比长期大电流充电来说,还是好很多的。

网友B:
模式7儲存模式截止電壓是3.85沒錯(我記得預設值是3.83),所以Pl6才會顯示DONE
LIPO電池長時不用是3.85左右存放,滿電4.2存放很快就掛了
平常玩精靈時就選模式3 lipo high power就對了
看充幾顆電池就選幾P,下一步,充電電流3C沒有問題
但使用PL6時,請輸入一顆電池的電流就好,如是2200mah的就選6.6A
至於是幾S幾顆電你不要自幾算,PL6會依據先前給的P數自己算
別以為充2顆就選13.2A,這樣每顆就會6C充很危險

最後,請確認你那電源供應器瓦數夠應付充電所需的功率
看你最後一張圖感覺怪,14分了還沒充滿,且才4A充電
是只用4A充1顆嗎?

PL6是好充電器,祝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7儲存模式截止電壓是3.85沒錯(我記得預設值是3.83),所以Pl6才會顯示DONE
LIPO電池長時不用是3.85左 ...

谢谢如此认真的回复,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不清楚,我一直以为是3S 2200用6.6A,如果用4块并充就是6.6 X 4 = 26.4A呢。完蛋了,昨晚我充4S 5200 5C的4块我用的40A...速度真快,不到10分钟满了。。。但是电源线挺烫得。

总结:

3S 2200  3C不管多少块都用6A充
4S 5200  5C不管多少块都用26A充

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并冲板应该会让你把pl6里的并冲板模式改成hx啥模式,具体字幕忘了。
在选择并冲的时候,几s就选择几p ...

并充板的模式更改了,
并充时应该不是几S选几P吧?应该是同时充几块电池选几P吧?---这个问题还希望指正一下

不报警的问题也解决了,在选项里面有个安静模式充电,选择N就可以。满了就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7儲存模式截止電壓是3.85沒錯(我記得預設值是3.83),所以Pl6才會顯示DONE
LIPO電池長時不用是3.85左 ...

楼上有人提出   并充时用几S电池就选几P

我和你都认为是同时充几块电池选几P吧?---这个问题还希望指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充板的模式更改了,
并充时应该不是几S选几P吧?应该是同时充几块电池选几P吧?---这个问题还希望指正 ...

对的,几块并冲就是几P

网友B:
幾P是指幾顆電池,別去管幾S,設定充電電流時,你算一顆的就好
PL6很聰明的
如你要充2顆3S2200,3C充電
你就選模式3,選2P,充電6.6A(此時你會看到右邊顯示13.2A)
然後一直按下一步,偵測完確認後開始充電,恭喜,12分鐘左右就可以爽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幾P是指幾顆電池,別去管幾S,設定充電電流時,你算一顆的就好
PL6很聰明的
如你要充2顆3S2200,3C充電

完全明白,今早12块电池半小时充满。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