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

楼主(2014-02-20):
已经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你可以向零度的技术客服咨询一下,将数据传给他。

网友B:
确实搞不清楚,放置一段时间后会成这样,让零度的分析一下数据,找一下原因!

网友C:
最后怎么解决了陀螺乱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怎么解决了陀螺乱跳呢?
刷下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