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设备连接,大伙来看看啊

楼主(2014-02-20):
在论坛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图传设备的连接是怎样的  希望大伙能给我说说,最好有份说明书之类的
我买的是5.8G200WM的图传套,加700线的摄像头,还有一个7寸的屏(是那种接出来三个头子,其中一个是接电源的,另外两个是视屏输入 ,怎样改这个屏幕的电源输入),四个都需要供电,发射和摄像头一般在飞机上,是不是把这两个的供电线合并直接连入飞机上的供电?  又不敢乱整,怕又烧设备,所以需要图纸之类的,再一个就是视屏输入的安装接法~~~希望大伙帮忙,最好能有一个你们安装好了后的照片之类的也行  呵呵

网友:
200mw的摄像头模块好像最高电压不能超7V,但是图传最高电压不能超12V,所以要匹配电压啊,图传可以直接连3s的电源,但是摄像头模块需加降压模块才能连电源。。。。

网友:
一、飞机上的图传一般是12v,也就是3s输入电压,这个可以直接接动力电,也可以单独用电池供电,再或者利用降压模块供电;
二、飞机上的摄像头需要查看是12v的还是5v的,如果是12v那就可以直接和图传发射端共用12v电;如果是5v,肯定需要降压模块供电;
三、7寸显示器一般是宽电压支持的,7v-12v都可以,一般也就用3s供电;
四、图传接收端一般也是12v供电,这个可以直接和7寸液晶共用3s供电。
五、一般来说,输入输出的信号线是要分开的,地线也就是12v的负极一般都共用一根线。

网友:
如果图传是12V供电就跟显示器共电,机上德尔图传也是监控用的迷你摄像头(12V的)共电,剩下的就接视频线。

网友:
个人建议:摄像头+图传发射一块12V电池供电;
显示器+图传接收一块12V电池供电;
动力电池单独、遥控器电池单独;
接摄像头的话选用12V那种不要降压,它有正负电源线和一根信号线,GOPRO的话只需接两根线...
......
想说的就是这么多了,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
我觉得卖家那里估计是有原理图的,或者你问问卖家,没有你也可以找别家的看看啊,看原理图很重要!

网友:
我建议不要使用动力电~~~单独科学~~

网友:
我是摄像头用的7V的,接收和显示器用的11.1V的

网友:
图传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一定要先看准电压,如都是12V的就能共用。

网友:
买一个一体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