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进!NAZA-V1的GPS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4-02-20):
如题,小炸鸡,GPS被桨打坏一点,目前没法用。这个能修吗?如果不能修,买一个NAZA-M-Lite配套的GPS,能用吗?

网友:
返厂就是了

网友:
送修因該沒問題?但與NAZA-M-Lite所用的gps因該不同!不能與v1共用

网友:
俺 10多年前 买的 Sony  C1 小电脑

至今 都能正常 使用 !! ——电子产品

没那么 容易坏 吧 —— !!—— !!

网友:
给钱 修吧

网友:
LZ  不能用了,送给我把, 你在买个新的。。。

网友:
我上回跟你情况差不多,返厂后,花了176元,修好并换了新壳。

网友:
返厂吧,小事一桩。否则,自己解决不了。

网友:
据说返厂如果光是换壳是免费的~

网友:
返厂返厂。lite和 V1的gps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