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上色问题求教

楼主(2014-02-20):
船体基本完工了,现在该上色了。
想用天使的漆,便宜就是。
需要哪几种颜色的漆?漆号?量?用什么辅料?
网上研究了好久,还是一头雾水,求高手指点。

打算是喷漆,设备已经准备好了,就差漆了。
多谢。

网友:
不建议天使漆,味道大,发色也差。

一般做静态模型的都用郡士、田宫和盖亚的漆。盖亚的漆量足,价格比郡士便宜,但漆色少,偏向于做敢达。
所以我一般是用郡士的漆,盖亚的溶剂(两家的油性漆是可以混用的)。

帮你查了下,中国海军军舰色的郡士漆号,船体C338 舰底C327 甲板是C339 ,052舰也应该是这个涂装吧。
另外,你还要准备消光透明漆做罩光。

至于用漆量,这要看做多大的船了,一般50CM的船,最起码要两瓶郡士漆上舰体色,一瓶舰底色,透明漆也至少一瓶。
如果是一米左右的船,我还是建议你用罐装的自喷漆上色吧,喷涂要累死人的。

路漫漫,你要摸索了解的东西多了,模型喷涂,也是一条不归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楼主:
谢了哈。喷漆的学问太高了,慢慢学习。

网友(2016-04-19):
学习。终于知道用什么颜色了。舰体上浅灰。甲板上深灰。。。。。。。。

网友:
如果是大船,花点钱去汽修厂做个金属烤漆,保证10年不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