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装好了,晒图-----H4折叠机架

楼主(2014-02-20):
原来的蝗虫JJ炸了,轴数多的玩不起,还是选择了四轴。潜水多日,感觉很多魔友对H4折叠机架评价较好,于是决定入手。花了N个工作日,几乎所有连接线都是手工焊接,电机、电调也焊上了,这样感觉放心,于是有了如下成果......

朗宇3508桨夹螺丝怎么第一次装桨就滑牙了呢?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要装两个GPS呢,是安全备份吗?

网友:
朗宇這槳座不太靠譜!我的也是一次就滑牙了

网友:
有一个GPS好像是OSD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要装两个GPS呢,是安全备份吗?

黑色的是OSD,穷人OSD哦。大疆的玩不起,况且NAZA LITE也不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要装两个GPS呢,是安全备份吗?

图传。OSD的GPS。看样是HAPPYMODE家的。

网友B:
机架是680轴距吧

网友C:
楼主这个机架没见过,包括在X宝上,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是680轴距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机架没见过,包括在X宝上,定制的?

X宝,搜“H4折叠机架”即可。

网友:
怎拧的  ***头 会宁成那样

网友:
小心卡环,那个东西不靠谱!冬天容易断裂,夏天卡不住,小心空中摆臂!万不可暴飞!

网友:
sc9156发表于2014-02-20 18:26:48
小心卡环,那个东西不靠谱!冬天容易断裂,夏天卡不住,小心空中摆臂!万不可暴飞!
楼主请问这个机架多少RMB?另外这个架子无法装大疆V2控吗?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个机架多少RMB?另外这个架子无法装大疆V2控吗?

网友D:
问下,电调信号线有延长吗?

网友:
恭喜 祝爽飞

网友:
非常不错  请问架子多少米啊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你是用多少KV的,配多大的桨,用多少V的电池?

网友:
这个电机轴用铝合金做的!!有点不负责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这个机架多少RMB?另外这个架子无法装大疆V2控吗?

机架650,脚架88。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你是用多少KV的,配多大的桨,用多少V的电池?

kv580,1238桨,4s电,还没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这个机架多少RMB?另外这个架子无法装大疆V2控吗?

可以装v2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电调信号线有延长吗?

需要延长的

网友G:
请教楼主,你这个H4是在飞控里头选择的X4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你这个H4是在飞控里头选择的X4模式吗?

是啊

网友:
电调就装机座下面 这样安全吗? 都是在四个角 落地时先碰到的也是角!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架子实际飞行中扛扭力如何?特别是折叠部分牢固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架子实际飞行中扛扭力如何?特别是折叠部分牢固度如何?

调试时上层板只上了六颗螺丝,起飞就扭秧歌。完工时,装上侧板,所有螺丝到位,抗扭杠杠滴,对角用力几乎纹丝不动。折叠用C扣固定,感觉很紧的,有魔友提醒C扣冬天较脆易断,夏天易滑,可能要注意。在地上问题不大,飞行时会出大问题,好在我也不会暴力飞,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时上层板只上了六颗螺丝,起飞就扭秧歌。完工时,装上侧板,所有螺丝到位,抗扭杠杠滴,对角用力几乎 ...

是啊。这是这个价格的架子我所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同样的架子另外一家卖1K以上。所以我在考虑到底该上哪个。

还是很感谢朋友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