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10飞控 求救。。。。。。。。。。。。。

楼主(2014-02-20):
我实在是笨啊,调不起来,用的是天七的控,会的老鸟帮帮我啊,解锁加油门电机都会转,可是每个电机起步和转速不一样,就是飞不起,加大油门机子就倒了,没办法。

网友A:
試一下每個電調拆下做一次油門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一下每個電調拆下做一次油門調整

四合一电调,不懂怎么设置,

网友B:
四合一电调可以用HUB调,也可以先调M3,再把M3接刚才接收机其他端口上给接收机供电,再把其他M1,M2,M4的信号线插到接收机的油门信号线上再调。以上是以好盈四合一来说明的。

网友C:
一是油门行程,2是飞控的箭头安装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油门行程,2是飞控的箭头安装方向

就是油门行程了,飞控安装都对的,我搞了几次都没搞好,唉。。。。。。。。四合一电调不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合一电调可以用HUB调,也可以先调M3,再把M3接刚才接收机其他端口上给接收机供电,再把其他M1,M2,M4的信 ...

我的是银燕的25A的四合一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银燕的25A的四合一电调

不好意思,银燕的没用过。去看了看图,S4端口是带BEC电源输出的,可以先从这个端口开始,然后用这个端口供电,再调其他端口。具体怎么调,建议LZ查查说明书

网友D:
1.   飞控箭头朝前,
2.   四个电机旋转顺序3.  1234号电机的接线(哪个是1号哪个是2号哪个是3号哪个是4号) 不是正常顺序的
4.   电调校准
5.   陀螺仪校准

6  拿手里加油晃动能有正确的抵抗力。

网友E:
电调通道接错、转动方向出错或桨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飞控箭头朝前,
2.   四个电机旋转顺序3.  1234号电机的接线(哪个是1号哪个是2号哪个是3号哪个是4号 ...

1234电机都对啊 ,桨也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通道接错、转动方向出错或桨装错了

帮我看看,开机解锁加油门都对的,1234电机转向也对,桨也没错,帮我看看插的应该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飞控箭头朝前,
2.   四个电机旋转顺序3.  1234号电机的接线(哪个是1号哪个是2号哪个是3号哪个是4号 ...

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mmc10也是推油向前倾啊

网友(2014-04-23):
mmc10 电源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的不是太翻,但是每次都不一样,有一次飞的很平,后两次一次是向四侧翻,一次向2,4电机侧翻,在调参软件中看到数据变化速度不是很快,是了主要的是变化的范;围 较大,不知单位是什么?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5-28):
大哥,你和我的遭遇如出一辙!

网友(2014-09-07):
你mmc10的飞控调整好了么?我也是mmc10的受害者

网友: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结果这么多。 mwc就是坑货,我准备换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