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mw图传 700线摄像头 两种视屏采集软件初体验(四叶草天线)

楼主(2014-02-20):
       昨天700线的摄像头到了,迫不及待进行了测试,对图传和摄像头都不是很满意,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馅饼不常有,请欣赏我们的猪脚登场。

用EasyCAP采集卡配的软件录制的

在录像中软件存在兼容性问题,长时间录制就停止响应,画面色块比较严重。

用会声会影X5采集

      所有视频在本地效果稍好一些,加上机子重心没调整好,比较抖动。总体来讲,从录制效果看还是会声会影效果好的多,图像没有明显的色块,可以选择视屏压缩配置文件,功能丰富。摄像头却实在还原度很差,感觉像黑白相机。这种700线的摄像头只适合第一视角飞行看个方向或者加OSD看看导航信息,真要航拍最差也要山狗,鹰眼之类的。我已购入山狗一枚,期待啊。。。。
      接下来说说400mw的四叶草图传,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信号塔(约100米)近的缘故还是机架小干扰厉害,图像闪屏,雪花厉害。最佳效果以目前测试环境结果来看在百米,图传看来还是要大功率的才好,因为要考虑到实际使用环境的各种干扰。

网友A:
不是要大~~~是要好牌子的~~

网友:
还行还行

网友:
果然泰斗,你用 的桨不行啊,所以才会抖,和重心倒是没多大关系

网友:
这种手工的 四叶草 天线 距离都不是很远

楼主:
桨摔了几回,我知道平衡不好,但没加图传前都不抖,新买的配件还没到,郁闷,广州走了9天快10天了还没到

网友:
还真没见过抖成这样的四轴,我固定翼航拍都要好很多

网友:
我晕车哥哥

网友(2014-04-03):
这图传有多远啊

楼主:
现在调好了,300米稳定,偶尔有闪屏,没拉过距

网友(2014-05-14):
我是另外一个品牌的图传,400mW,标配直杆天线,发射2db,接收5db。
在1km处有少量麻点,图像基本还是清晰的,如果角度不当(应该是发射被遮挡)会严重雪花,飞机转个角度就好了。
再远飞机续航能力不够,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大~~~是要好牌子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