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积分,上视频【航拍乐山岷江三桥】!请拍砖.....

楼主(2014-02-20):
昨天下午拍的,为了积分就上了,请大家指导!

http://www.tudou.com/v/XRYzkU3Xlk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配置:精灵一代+黑狗3+H3-2D云台+大疆5.8G图传+IOSD MARK II
总重:1135g(我把IOSD等的外壳都除掉了直接焊接)
悬空:7分半钟

网友:
谦虚过度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精灵一代+黑狗3+H3-2D云台+大疆5.8G图传+IOSD MARK II
总重:1135g(我把IOSD等的外壳都除掉了直接焊 ...

什么电池···

楼主:
原装电池。

网友A:
我原装电池什么都不挂飞8就亮红灯了·最近电池充2个小时都不亮绿灯·一直在红绿灯交替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装电池什么都不挂飞8就亮红灯了·最近电池充2个小时都不亮绿灯·一直在红绿灯交替闪

做一次电池保养:彻底放完一次电,用1A电流慢充,然后再放完电,再充…………反复三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一次电池保养:彻底放完一次电,用1A电流慢充,然后再放完电,再充…………反复三次……

彻底放完 不会吧 那不是就过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彻底放完 不会吧 那不是就过放啦

不是放干净,而是3s电池3.6vX3=10.8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放干净,而是3s电池3.6vX3=10.8v。

你意思是把电放到10.8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