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难题小姨子陀螺温漂希望大侠解决

楼主(2014-02-20):
小姨子陀螺仪   尾巴老是向左飘 尾桨推力太大 怎么回事

网友:
同样问题坐等答案

网友:
我的是尾巴往右飘

网友:
我也等高手回答 我也是

网友A:
小姨子特别不耐振,多半是振动所致与温度关系不大,排一下振吧。再说小姨子尾感陀螺仪设计上有一点问题,对高频振动很敏感,尾舵机工作在振动状,会大大缩短舵机的工使用寿命。

网友:
调中立点 往右飘就收拉杆  往左飘就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姨子特别不耐振,多半是振动所致与温度关系不大,排一下振吧。再说小姨子尾感陀螺仪设计上有一点问题,对 ...

小姨子S版的能在遥控上设置调试的吗???

网友C:
楼主现在K8才100多 干什么为要调好小姨子。

网友:
K8爽爽的,小姨子不耐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姨子S版的能在遥控上设置调试的吗???

小姨子S版与普通版是一样的,只不过S版可以用在四轴上,它们都可以在控上调节尾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姨子S版与普通版是一样的,只不过S版可以用在四轴上,它们都可以在控上调节尾感度。

不是调节尾部感度哦,是调试十字盘之类的,像陀螺仪安装方位设置,舵机类型设置,倾斜盘类型设置等等。。。我在网上找到说明书说遥控可以进入系统菜单设置的。接好线,控上电,接收上电,通电后马上打满遥控副翼舵摇杆任意一个方向不动,等5秒,直到红,黄,蓝3灯流动闪烁,把副翼摇杆回中,陀螺仪进入系统菜单,按一下陀螺仪上的SET按钮进入第一项。。。。。。。。我照说明书那样操作了,就是不能进入调试,电脑连接就OK,但在户外不好搞。。。。

网友:
买个黑椒无灯kbar,性能真不错,爽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K8才100多 干什么为要调好小姨子。

早知道我也不买小姨子,直接买K8,就是刚刚收了个二手的小姨子2,3天,才发现网友都说K8很好,价格便宜。。。没办法啦。。。早知道的话直接加多几十买K8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调节尾部感度哦,是调试十字盘之类的,像陀螺仪安装方位设置,舵机类型设置,倾斜盘类型设置等等。。 ...

十字盘感度在家预设一下,大了小了回家再设一次,有两三次就设置完了。如果在户外设置,有手机软件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感度在家预设一下,大了小了回家再设一次,有两三次就设置完了。如果在户外设置,有手机软件你可以 ...

那就是说不能在遥控上设置了哦??但是为什么说明书要这么写??遥控能进入系统菜单设置??你看看,第8页。。。http://wenku.baidu.com/link?url=IHtfkx1jZ5UlfJpQv1FFVEGrx7ZLmQuvEtlnpAVVoupo_nsV6K-NGTJ9qgobbB0q62zcZAiM4DOzbbD2oIUGn_TCaVWVc1jrpnOzBqySV6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感度在家预设一下,大了小了回家再设一次,有两三次就设置完了。如果在户外设置,有手机软件你可以 ...

求回复。。。。

网友D:
小姨仔3.0版本就没有温飘,其它版本在同-机上测试都存在温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不能在遥控上设置了哦??但是为什么说明书要这么写??遥控能进入系统菜单设置??你看看,第8 ...

你说的我也看过了,好不好使我也没用过,我的S版小姨子好象没有个钮(没有记住),因小姨子性能不好我早己淘汰了。

网友:
黄金kbar 飘过 。  性价比很好。 楼主检查一下尾巴震动情况  。  这种情况 基本是温飘和震动 温飘的话 要放在飞行环境温度 放置一会或者通电几分钟 断电 在通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求回复。。。。

一手要打滿副翼;另一手要上電才能進小姨子設定模式,切換菜單又要按很難按的set鈕..............
所以在外場一般都用手機配藍芽或設定卡
設定的時候要切藍燈讓尾舵回中抓尾槳8度,有時沒抓準就會飄

另外下面補太多停懸時尾巴也是往左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手要打滿副翼;另一手要上電才能進小姨子設定模式,切換菜單又要按很難按的set鈕..............
所以在 ...

高级选项  ,是不是按照你第二张图片那样的参数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选项  ,是不是按照你第二张图片那样的参数设置??

小姨子本來就像第二张图片那样的参数沒有開對尾舵補償,所以拉大p都會向右甩再回來;而bar本來就有開對尾舵補償所以拉大p鎖比較死
小姨子詳細調機方式你還是進到下面 VIP商家专区>温州飞越模型俱乐部  再點精华看看一些設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