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抖舵,请指导下啊

楼主(2014-02-20):
推油门的时候,升降舵臂会抬升到最大,搞的飞机上下震动,
舵机
拆开看了,齿轮好的,请知道下,哪里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把舵机齿轮清洗一下看看,还抖就是坏了

网友B:
我的刚才也出现过着个问题,然后把两舵机调换位置情况依旧,然后再换回原味就没问题了,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震动所致

网友C:
这个问题是舵机电位器有问题了,找一点机油上到电位器的碳膜表面,应该就可以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