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5 云台不能使用

楼主(2014-02-20):
云台按照下图设置后,不能使用,望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云台航机要独立供电,a10 a11 只接讯号线

网友B:
下图在那,图隐身了
如果是使用舵机云台,好象第一课就给你们讲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航机要独立供电,a10 a11 只接讯号线

云台是由电调单独供电的,还是不行,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在那,图隐身了
如果是使用舵机云台,好象第一课就给你们讲解了吧?

泡泡老师好,我的图传不上去,其实就是a10,a11 连接信号线,晃动飞控板,云台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好,我的图传不上去,其实就是a10,a11 连接信号线,晃动飞控板,云台没反应

课程里不是有教的吗?
1、云台必须外接供电,不能从飞控取电
2、软件里必须设置,打开云台自稳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课程里不是有教的吗?
1、云台必须外接供电,不能从飞控取电
2、软件里必须设置,打开云台自稳选项。

谢谢泡泡老师,按照您上述讲解,云台动了(之前没动,是因为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但是不在正中央,总是偏向一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按照您上述讲解,云台动了(之前没动,是因为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但是不在正中央,总是 ...

不是可以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调的吗?

怎么调  我的还是在飞控上取电还能动 外接电源 舵机还不动

网友:
这个还没有用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调的吗?

我的连接正常 使用外接电源 飞控供电用的是电流传感器
连接单独接收机能控制云台 但是连apm 不能正常工作 一个舵机老师朝一个方向到死点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