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浆问题。。。。。。。。

楼主(2014-02-20):
本人刚入魔不久,发觉电池不耐用,玩几次电池性能就降下来了,也可能是电池性能不好,现在想问下我的船是65cm的O船,动力是2858电机3200kv,配多大的浆,船跑的轻松点,电池玩久点,现在用38浆跑3s5000mah,大约4分钟,

网友A:
你没有说你现在用几S的电池,容量多少,现在用什么规格的桨,航行时间
凭空说用多大的桨是不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说你现在用几S的电池,容量多少,现在用什么规格的桨,航行时间
凭空说用多大的桨是不靠谱的。

3s电池,5000mah现在跑38浆,跑4分钟左右

网友:
3200KV 的话,38的浆也可以,最好30-33,我个人认为这个KV用38的浆稍微偏大了。但是也能用,关键看电机发热严重不严重。如果发热严重,建议换小一点的浆。

网友:
我这mono1 3200kv 3s 50000电池 用的也是38桨 不过现是冬天,一点问题没有。
本想到天热时候重点关注这个桨,无奈冬天还没过完,桨爆掉了,又换回35

网友:
还有你这个船配2858有点勉强,可以考虑换大一号的电机

网友(2014-06-10):
电机、浆、电池、机型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