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颗螺丝想到的~

楼主(2014-02-20):
一颗螺丝很小,也非常便宜,但你少这么一颗的时候~呵呵,话说前几天装P51,收放起落架底座和钢丝间的靠螺丝顶住的,但卖收放的没有配螺丝,那就自己配吧,需要M3规格的,自己螺丝盒了翻了半天(各种螺丝一大盒积累不算少),总算找到几颗,心想还好我螺丝多,拧上后可以固定,但后来安装上飞机时发现那固定螺丝突出一截会卡到安装的支架,无法安装到位,,傻了,要M3的顶丝才可以,顶丝没啥库存啊,那天下大雨,冒着雨跑了附近五六家五金店,都一看就说没得卖~~一般五金店都是卖建材五金的,这种电子小螺丝都没有,除非专业五金城有配~~回家无果,身上还淋湿了大片,此时为这起落架已经折腾了一下午了,(之前起落架上3mm 的孔位尺寸打小了,要在金属块上扩孔已折腾),,故问卖收放起落架的商家,为何不配螺丝~~商家理直气壮的回答厂家没配~~晕倒,这也太折腾了,做模型配件的感觉玩模型的都经得起折腾,尺寸误差大,必须的螺丝配件都不配上,认为是合情合理了~~~~最后,发现我的拉杆快装器上有M3的顶丝,拆下来安上,虽短了些,但可以用,不知是不是坚固,前这样搞定吧~~
再有前几天配了几个87mm 的桨罩,是由两颗M2.5自攻螺丝上/下固定住的,但里面配的是M2的螺丝,可以直接插到底,起不到固定作用,由于桨罩螺丝安装孔位很窄,普通自攻螺丝是有螺丝帽的,螺丝帽太大,会卡住,装不上,一定要盘头螺丝,但手头又没这长短规格的盘头自攻螺丝,没办法,又跑了家里附近的几家五金店,都回答没有,,再问商家,回答不可能的,都是试好再发的,说我不会装,,晕倒,这拧两个螺丝的活不会弄有可能吗??让他们自己再试试,,过了一天回复了,厂家配套错了~~看来做模型的厂家糊涂的不少啊,折腾的都是用户~~

这种事其实不光这两桩,以前也常有,为了些小事折腾半天,所以从螺丝的角度看,,我这次买了一百多元的螺丝,尽量避免这种问题~~我库存螺丝其实也算多的,这次从m2,m2.5,m3,m4各规格长度的螺丝,顶丝,螺帽都配了些,希望以后配件厂再给出难题时可以迎刃而解,,但是~~下次难题会是什么呢?

厂家口号‘折腾无止境,不忘逗你玩’

网友:
唉,同情楼主,这种事我也遇到好几回了。
说白了,还是厂家没有真正的把用户放在心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我们。
有时一个孔径偏大偏小,一个螺丝长短半径,真的能把全身心投入的火焰和激情从头淋到脚的。
认真做事的品牌厂商是不会搞出这种飞机的。
不过看到楼主一下搞这么多螺丝,估计是可以玩到孙子的孙子辈拉,模型恒久远,螺丝永留传

网友:
只想说两个字:我靠!

网友:
到位了,厂商要的就是少配或不配,单卖的话你掏钱才好赚钱

网友:
这螺丝问题真是个大问题  螺丝虽小 但管事多,少一个就头疼

网友:
同样感受,请问螺丝那买的。谢谢

网友:
有同样感受,顶

网友:
我有时就自己改螺丝。

网友:
这么多!有魄力

网友:
好多啊.........这辈子的飞机是足够了..............

网友A:
100多元的螺丝估计下辈子也够用了,其实能派上用的估计只有百分之几。除了螺丝,无刷马达应该也可以算一个。我一个450电直飞了4-5个月后,发现马达轴间隙过大,经检查发现,马达轴和轴承磨损,按理说,只要换2个轴承和一根马达轴就能是马达复活(估计费用10元,算上快递的话,最多22元),但实际上我的KDS450马达轴没处可配,也没有替代品,只能整个马达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多元的螺丝估计下辈子也够用了,其实能派上用的估计只有百分之几。除了螺丝,无刷马达应该也可以算一个 ...

确实用到的只能有百分之几,但问题就是那么个百分之几,你手头没有的时候真是麻烦啊~关键这些螺丝也不一定能完全满足的,估计以后还会遇上缺哪样的~~

其实这些小配件对于厂家来讲配套一下几分钱的事情,,,但你要去配。。。。要么去专业五金城找,要么淘宝,,,你淘宝配几分钱的螺丝,就算你愿意掏邮费,但人家店里都不愿意发货,还担心你是职事差评师~~所以不如一次多配一些备用着。。。。其实算下来,折腾那么久的精力时间和人工,真不止这点钱。

网友:
都这么过来的,当年飞直升机少个M1.5的旋翼头固定螺丝,2个星期都没法飞。索性买了一大堆各种规格的螺丝。如果你喜欢模型,喜欢自己动手,螺丝,各种小零件,早晚要配一大堆的。只会越来越多。

网友:
螺丝,必须要买一大堆.

网友:
螺丝,必须准备一大堆

网友: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网友:
我也这么想的,其实不仅仅是螺丝,还有魔术扎带,塑料扎带,胶水,螺丝胶等这些小工具小配件

我真希望聪明的厂家能够为每部产品都搭配一个配套的配件包,多搭配一些,这样客户才能留住啊。

网友:
各种规格的螺丝螺母是必须自备些的,一般五金店都没卖的.

网友B:
哪整的这么齐全 给个链接

网友C:
同感,螺丝决定装飞机的速度,上次买个木机,里面螺丝好多配错了,一半的时间花在找螺丝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整的这么齐全 给个链接
淘宝上很多卖螺丝的,只是有些是一包起卖,太多用不上,找家可以零卖的,型号比较全的,同城快递便些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