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希望老鸟们不吝指教!

楼主(2014-02-20):
遥控:天地飞6二代软件:G6.5
情况如下:遥控、加密狗、电脑的连接没有问题,软件也没有问题。遥控设置为
模拟器
模式,进入软件后“
遥控器
”----”遥控器选择“下只有一个选项“Interlink Elite",我的也遥控器也不能进行操作。
如果遥控器未连接好,软件是开不了的;我也彻底检查了遥控器的模拟器模式设置,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求老鸟帮助啊!在线等啊!

网友A:
可能是3-s改为1-s模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