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希望老手帮忙

楼主(2014-02-20):
     刚入的HL豹2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有人试过用原厂钢波改用540电机的吗?需要改动什么?本人不追求速度,只想力量大点,但也不能太慢,比正常走路快点就可以了。还有没有别的波箱介绍呀,飞燕的要4月后才有货,漫长的等待,用别的玩玩先。就想好力点其他就不想搞了。    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谢谢楼下解答,沙发不留

网友:
板凳坐坐

网友:
楼下回答

楼主:
没有人改过吗?????????????????

网友:
你直接在论坛里面搜“电机”两字,有几个,不多,不改声组也就是380、395、385这几个

楼主:
我找不到呀能具体说清楚点吗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B5%E7%BB%FA

仔细看 hd381 老大的帖子

恒龙原装钢波,用原装380电机,换电调上3s锂电用就能满足你的要求(钢波轴铜套记得上油哦,否则几次就报废),
你要是买了双流,这就是最经济实用的方法,足够你玩到双流来了,还可以感觉一下2者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6336&highlight=%B5%E7%BB%FA

仔细看 hd381  ...

我都想买双流呀,要4月才有货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都想买双流呀,要4月才有货呀

看来还是买双流算了

网友:
不该声组电调只能用到385,395的,改了就可以用大扭矩电机了。

网友B:
都入手豹2了不要速度去追求扭力。豹2是世界上现役的速度最快的主战坦克。你去追求负重干嘛?准备后面拖个童车?还是弄个孩子坐在上面。要力量的就去弄个重型坦克比如虎王,再现真实速度不用快,用原装钢波铜套加好油,我玩到现在一点没磨损。豹2建议上能高速飞坡的飞燕,再现真实,买的时候说明。飞燕有速比选择。

网友C:
淘宝买4级减速的恒龙波箱?不确定是否恒龙的
貌似价格小贵点,效果应该可以,但是速度慢。

网友D:
少年,用33速比的飞燕双流,加上3S锂电,好好感受现代坦克高速驰骋的快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4级减速的恒龙波箱?不确定是否恒龙的
貌似价格小贵点,效果应该可以,但是速度慢。

想问一下HL原厂2.4G主板用7.4V电池能带385电机15000转速的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年,用33速比的飞燕双流,加上3S锂电,好好感受现代坦克高速驰骋的快感吧!

已经订了但要4月中才有货苦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入手豹2了不要速度去追求扭力。豹2是世界上现役的速度最快的主战坦克。你去追求负重干嘛?准备后面拖 ...

豹2是要跑速度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HL原厂2.4G主板用7.4V电池能带385电机15000转速的电机吗?

理论上可以,不过要悠着点玩,不要拿坦克去爬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不过要悠着点玩,不要拿坦克去爬山

那原装主板用7.4V带原装电机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