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无法使用 AR6200 DSM2 卫星求解答。

楼主(2014-02-20):
KBAR 无法使用 AR6200 DSM2 卫星求解答。

症状:
设备:
深圳KBAR双灯版(不是黑胶版)+AR6200 卫星两个(连主接收机正常对频)+好盈10A电调输出BEC
遥控:DEVO10 刷万能固件

问题:
步奏1——USB连接KBAR,不通电,打开Vstabi软件。
步奏2——接通电源,两个卫星接收机红灯一闪而过。KBAR黄灯闪烁。软件显示设备已连接。
步奏3——进入“安装”——“接收器”
步奏4——选择”Spektrum卫星数字中心(1或2),电机“绑定”;然后迅速拔掉电池再插上。
症状:KBAR黄灯从新闪烁;卫星红灯一闪而过。无法进入对频状态(对频状态是红灯***闪烁对吧?)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卫星接收机连接主接收机是完全正常的啊。

补充,步奏4——选择”spektrum卫星(1或2)“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无灯版顺利通过对频。

网友:
速度还不够快,加油。。。

楼主:
报告一下,
经过群里热心模友解答,发现我居然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打开遥控。(我以为用KBAR连卫星对频跟普通接收机一样,可以先进入对频状态再开遥控)
我刚才打开遥控,还没有点绑定呢,就对上频了。。。
然后,电机开转,遥控4个摇杆通道全部不能控制
群里网友说这是:通道错误,油门行程错误

网友A:
可以用接收机接卫星先对过频,然后再接陀螺。我用ZYX就是这么搞定的。我的K8今天才到,一会试试看

网友B:
卫星频闪的时候,按住对频键开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接收机接卫星先对过频,然后再接陀螺。我用ZYX就是这么搞定的。我的K8今天才到,一会试试看

今天同样的步奏,我年前曾经试过N次。现在想起来,可能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我上次是只单买了一个卫星,没有主接收机。那个卫星之前对过频还没有解除绑定?必须先在主接收机上对频或者解除绑定?
因为这次的卫星还没有在KBAR里点绑定就对频成功了。

还有群里的热心群友的说法是。在软件里面点绑定之前要先让遥控进入对频状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能对上频,暂时问题算初步解决了。

网友:
连接电脑后 选择单独接收 就可以  不要选两个卫星或一个的

网友:
卫星对频以后还要再调整通道顺序的

网友:
需要检查陀螺仪反馈方向是否正确吗?

网友(2014-08-18):
是只用卫星就可以了吧?直接接KBAR侧边接口?必须用两个卫星吗?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