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与镍氢保存方式

楼主(2014-02-20):
如题。锂电和镍氢到底应该满电量保存还是放空电后保存?
我的充电器上有一个锂电专用储存模式,是把锂电单体电压平衡到3.7-3.8V左右保存,不知是否科学?
还有锂电、镍氢、铅酸是否需要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完全的充放电?

网友A:
锂电3.8 镍氢1.0-1.2 铅酸满电。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完全的充放电是必须的。

网友:
锂电相对只要能够充到3.8~3.9v/s的话,可以较长时间保存; 而铅酸则建议至少每月充放电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3.8 镍氢1.0-1.2 铅酸满电。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完全的充放电是必须的。

那锂电和镍氢需要多长时间冲放一次?一个月?

网友:
镍氢比较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