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618主轴拆卸的问题

楼主(2014-02-20):
请问模友们0618主轴走刀齿轮的俩个销钉到底怎么拆卸啊,模友们说是锥度钉,我不敢冲出来啊!求拆过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顶一下.上个图啊.是天仪的吗

楼主:
下面照片上部左边那个走刀齿轮上的两个销钉怎么拆卸,这台是前几天刚入手的,没尾坐、刀架、挂轮及盖、上盖、底座、电机,想恢复。

网友(2014-04-17):
引用 楼主:
下面照片上部左边那个走刀齿轮上的两个销钉怎么拆卸,这台是前几天刚入手的,没尾坐、刀架、挂轮及盖、上盖 ...

天哪,还有啥。。。。?能力强,佩服!

网友:
我的是4个螺丝,拧下来就行。对面两个螺丝是通的。

网友:
主轴简单测试一下.要是没有大的问题建议先别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