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装在电机下面,信号线不够长,咋办?!!!!!

楼主(2014-02-20):
如题!!!!卖家说舵机延长线+502固定,模友说直接剪断焊上。
这样会不会影响信号传输?

网友:
还是焊接比较稳妥

网友:
502的 作用是?

网友:
做延长线啊!

楼主:
大轴距的朋友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680是剪了焊的,3种色剪来不一样长度,一根热缩管一起就套了,焊的心里踏实

网友:
舵机延长线应该没问题吧。起飞检查好就行。这个又不是大电流

网友:
焊的心里踏实

网友:
加延长线,再用502粘住接头

网友:
俺是焊的。

网友:
网线扯3根出来,焊接延长。细心点,别弄错线序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不想焊可以买三心的杜邦线延长啊

网友:
晕,502当焊锡啊,,,晕,,,

网友:
简单: 买1拖四的杜邦延长线
保险: 剪断了 焊接延长线

网友:
延长信号线,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