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有经验的兄台,这个DVR如何接线,如何加插头,非常感谢

楼主(2014-02-20):
请教名位有经验的兄台,这个DVR如何接线,
买的时候只想着把飞行视频录下来,没想到拿来是块祼板,要考验俺的动手能力,呵呵
非常感谢

网友A:
x宝上有详细说明书,搜索吧

楼主:
谢谢,谢谢,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上有详细说明书,搜索吧

有看过,但只是内容方面的,接线的,不是很明了。

网友:
X宝上貌似没看到过说明书

网友:
插座边或板背面看看有没有印字,

网友B:
不要插那么多线 用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插那么多线 用不着

兄台,我就是想要你这样的接线方式,另一头要接个什么样式的插头,还是要直接焊在一起
能否请兄台再多给几张更清晰、细节的图片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我就是想要你这样的接线方式,另一头要接个什么样式的插头,还是要直接焊在一起
能否请兄台再多给 ...

另外一边自己改吧 焊死或者做些头什么的 都可以的  舵机线对应显示器 另外的用他带的线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