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E720安装问题,请雷虎技术解答

楼主(2014-02-20):
问题:电机用的是蝎子4525-520KV,11T齿和大齿盘安装时没有完全咬合,11T齿大约有0.5CM长度没有接触到大齿盘,看齿厚度和大齿厚度是一样的,侧板上电机座固定孔位上下调整有限,求解答

网友:
To kelei:

天蝎星的4252-520KV不错。

11T与大齿盘有5mm的距离?
既然齿厚度和大尺度是等高。
理论上不完美的。

这样吧
如果方便的话,请 拍照贴图 一下。
更直观的了解
然后我邮件给雷虎科技·直升机事业部 的工程师
在三个工作日之内,告知一份解决方案。

网友A:
720的电机齿和电机座貌似是可以正反装的,楼主可以试试看看能否解决电机齿不水平的问题

网友:
弊端是电机轴可能需要从新打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0的电机齿和电机座貌似是可以正反装的,楼主可以试试看看能否解决电机齿不水平的问题

反装可以对齐电机齿和大齿。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下,基本能对齐。只是固定电机轴的内六角螺丝用力后竟然划丝了,感觉硬度不是很够啊

楼主:
不过反装电机轴上要重新开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反装电机轴上要重新开槽

To kelei:

在下过来回访下。
现在如何啦?

楼主:
固定电机轴的内六角螺丝用力后竟然划丝了,还没有弄好。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电机轴的内六角螺丝用力后竟然划丝了,还没有弄好。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看是否滑的严重
一般程度的滑可以用torx的螺丝刀拧出来。
滑的严重一点可以把内六角螺丝刀插进去,然后用轴承胶固定一个晚上,第二天应该可以拧出来
再严重就用m1.5的钻头把几米螺丝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