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问题啊,关于铸铁加工的

楼主(2014-02-20):
铸铁加工之后,要精加工,那么在铸造的时候要留多少加工余量呢?

网友A:
工件大小不同余量不相同
加工方式不同余量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大小不同余量不相同
加工方式不同余量也不同

最长工件是700mm
加工方式是先铣床,然后磨。

网友:
这个要看铸造工艺哦  好像是5%

网友:
磨床5丝足够.......

网友:
铣留1-2毫米
磨留0.3-0.5毫米

网友:
存在应力变形
留少了怕加工不出来

网友:
就铸造件来说就需要5MM余量,总有收缩的吧,留少了万一收缩气孔或者崩砂一点那有个坑怎么办,多那么一点又多不了多少铁,铣床对于10MM余量来说和5MM余量工作量不大,铸件的应力很大的,先退火就要变形一点,然后粗加工又变形一点,再次退一次火或者自然时效又要变一点,然后才精加工才能有稳定的使用精度,所以为什么不留8MM呢?

网友:
我看错了,以为是精加工和平磨的余量

铸造不能低于6毫米

网友:
我买三个滑台想组合一个小雕刻机不知行不行

网友:
找旧铸架改一个机架滑台的丝杠轨道都装好的精度还可以如果成比铸造合适不用担心变形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指点。我是一个小白,从没搞过机加工什么的...在这里学到了这么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