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电机发热

楼主(2014-02-20):
大家好
刚从朋友那拿了一套F450,调了一下飞着玩
NAZA M V1
3s2200电  2212 920kv电机  原装的
10*45桨 原装的

飞1个电后电机烫的完全不能摸
是桨大了么 ?

多谢  初次玩4轴 还请指教

网友:
重量多少? 2212  3S用 1045可以啊  我用1047 飞10多分钟都没什么温度

网友:
四个都发热严重吗?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不正常,电机是DJI原厂的2212吗?

楼主:
全套原装 2212  920kv  dji红色的那个
3s2200  除了机架 就是一个脚架 GPS都没有装

楼主:
ACE电池 电池也没啥问题

网友A(2014-06-15):
我的是LD-2212 980kv  也发热得很严重,这是什么情况。且油门没好控制,忽高忽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LD-2212 980kv  也发热得很严重,这是什么情况。且油门没好控制,忽高忽低的。

电调问题

网友:
不知晓呢  我的450 好像也热

网友:
我用的是好盈 四合一 20*4电调 ,  具体是什么问题您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我的450上4S电池飞一会儿也有点烫

网友:
有点热很正常,有点烫,就要仔细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