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跟我一样V2同时用OSD MINI跟BTU的吗?进来看看获取你能帮我解决问题

楼主(2014-02-20):
请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pmu上面插口才一个,OSD  mini跟BTU只能二选一?还是可以把BTU插在OSD mini的接口上,OSD mini再插在PMU上,因为我看OSD MINI上也有个插口

网友A:
买个CANHUB就解决了!或者买个蓝牙电台,BTU放在地面端!

网友:
按照图上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CANHUB就解决了!或者买个蓝牙电台,BTU放在地面端!

我知道CAN HUB,但是我的意思是能这样连我就不用花这330块钱单独买了

网友:
就按图示的连接方式。

网友:
放心按图中方式连接,CAN是总线协议,
接上就能用,不必用HUB,徒增重量

网友:
我已是這樣接,快樂使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CAN HUB,但是我的意思是能这样连我就不用花这330块钱单独买了

玩多轴,玩儿大僵,迟早会买的,如果还想烧下去,你会忍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