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F450 四轴,APM飞控,需要几通道德接收机?

楼主(2014-02-20):
请问大疆F450 四轴,APM飞控,需要几通道德接收机?

遥控用的D10

网友A:
四通能飞  五通能切换模式  六通能自动调参

网友:
一般要6通比较好

楼主:
SageST发表于2014-02-20 22:59:41
四通能飞  五通能切换模式  六通能自动调参

楼主:
xu26118发表于2014-02-20 23:34:02
一般要6通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通能飞  五通能切换模式  六通能自动调参

7通道无刷云台俯仰,8通道无刷云台Z轴,9通道照机快门,10通道相机拍照录象切换,11通道收放起落架,12 13 14还没想好

网友C:
12拉烟,13打开降落伞,14落入中N海自毁功能。15还没有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7通道无刷云台俯仰,8通道无刷云台Z轴,9通道照机快门,10通道相机拍照录象切换,11通道收放起落架,12 1 ...

泡泡大师也来啦,荣幸之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拉烟,13打开降落伞,14落入中N海自毁功能。15还没有想好

太高断  目前只要飞起来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高断  目前只要飞起来就行

那简单了,只要6通道飞固定翼的遥控器,就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简单了,只要6通道飞固定翼的遥控器,就能飞起来

哦  那山寨AR6200  和  华科尔RX601  哪个好点?我看价格差不多,我是华科尔D10的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那山寨AR6200  和  华科尔RX601  哪个好点?我看价格差不多,我是华科尔D10的控。

天地飞6A就能玩,一套才200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那山寨AR6200  和  华科尔RX601  哪个好点?我看价格差不多,我是华科尔D10的控。

一样来一发,就知道那个好了。个人偏向RX6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6A就能玩,一套才200多。

D10已经买好了 当时想先玩玩模拟器的  就没有买接收  玩模拟没劲  准备弄个F4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来一发,就知道那个好了。个人偏向RX601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