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悬停时会听到撕裂那样的风声,请大家分析一下啊

楼主(2014-02-20):
今天试机了,电池没到完全满电,乱飞一气,单电飞了二十二分多,预计满电悬停应该能近30分钟,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悬停时会有撕裂一样的风声,折腾半天也没弄好,请大家分析一下啊,配置是fy680机架,nazav2飞控,铂金30a,v3508电机kv380,apc1238浆,6s5500自组电池,全重2500g,手机上的,传不了照片

网友A:
LZ应该说一下飞行的时候有没有风,大约多少级风,我考虑的有风的关系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应该说一下飞行的时候有没有风,大约多少级风,我考虑的有风的关系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飞的时候没有风啊,也就微风吧

网友A:
建议在不同的环境的飞一下,地面是威风空中的风就不一样了,还可以低空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不同的环境的飞一下,地面是威风空中的风就不一样了,还可以低空测试一下,

各种试都试过了,就是解决不了啊

网友:
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B:
你用的应该是碳桨.....不好的碳桨就会有这种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应该是碳桨.....不好的碳桨就会有这种声音了

汉有碳浆啊,是正品APC啊

网友C:
电池是什么芯片?使用怎样?3.7冲到4.2能充近多少电?多少一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汉有碳浆啊,是正品APC啊

那你试试用木桨...我现在就用的木桨了!~

总结下来的原因是之前的机器太重 3.3KG以上

然后用的质量一般的炭桨..有变形情况那种

然后那时风被撕裂的情况就很严重..特别是测试载重挂两瓶500ML的水时..那声音真是一个惨......

后来换木桨后~OK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什么芯片?使用怎样?3.7冲到4.2能充近多少电?多少一片?

我没好的充电器测试不了,就是淘宝上二十多一块的那,反正现在在680上悬停25分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试试用木桨...我现在就用的木桨了!~

总结下来的原因是之前的机器太重 3.3KG以上

好的,我来去买几个木浆试试

网友:
有风的时候因飞控要保持机机姿态会导致个别电机转速升高而出现破风的声音,如果无风或风小的时候声音正常,属正常现象。4如果一直有破风声,就做一下桨平衡。

楼主:
浆平衡做过了,是原装apc的浆,用沙纸打磨到两边一样重了
,但还是一直有那个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平衡做过了,是原装apc的浆,用沙纸打磨到两边一样重了
,但还是一直有那个声音

桨表面不光滑

网友(2014-09-29):
你哪的?洪泽湖周边的?搜附近的帖子看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