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气瓶可以横放使用吗?

楼主(2014-02-20):
因空间高度原因,打算将氩气瓶横放使用,这样会对安全有影响吗?
谢谢啦!

网友:
只要注意别把减压阀压坏了就行

网友:
只要不是乙炔瓶问题不大

网友:
本人非專業,但橫放似乎不是正確做法,見過不同行業的氣體操作指,都有直放的要求。運送氣瓶的車也是直放運送。

楼主:
老大,我看到的送气瓶的怎么都是横放呀,要是竖放那得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我看到的送气瓶的怎么都是横放呀,要是竖放那得多高?

我看過的都是指定直放:

1)地盤燒焊(乙炔和氧氣)
2)工模工場(氬氣)
3)快餐店(二氧化碳)
4)醫院(不肯定)

唯一例外是救傷車上的緊急氧氣,那是橫放在摺床下。

网友:
横着有风险,就是液体变气体的时候会吸热。
一般都没问题,特殊情况下会把减压阀冻住。还有就是特殊情况下,会有液体流出经过减压阀,造成压力失控。
可能你用100,200次都没有问题,但是第300次的时候就不好说了。
规定的东西,一定有它的道理的。
你可以想办法换小瓶的用。

网友:
关焊接用气的话,貌似倒着问题不大,氩气是惰性气体,不会爆炸,流量不大的话,不会结冰堵塞。。。。

网友A:
氩气是压缩气体,不是液化气体。

只要能保证气阀的安全,个人认为是可以衡放的。

网友:
氧气,氩气可以横放,乙炔只能立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氩气是压缩气体,不是液化气体。

只要能保证气阀的安全,个人认为是可以衡放的。

说的对 本人就是横着放的 以免倒下摔坏表具 氩气是非液态气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我看到的送气瓶的怎么都是横放呀,要是竖放那得多高?

总结一下,黑着做气体运输的都是横着放。正规的合法的专业的都是立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下,黑着做气体运输的都是横着放。正规的合法的专业的都是立着。呵呵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规范的话应该是立放。

但我想把氩气瓶横放使用,会有安全上的隐患吗?

可以保证不让它滚动,不碰着减压阀、压力表什么的。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用,我看过一个视频是f1赛车用气瓶驱动风炮换轮胎就是横着的

网友:
在工地干活时,焊工把氩气·氧气横着放,乙炔立着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用,我看过一个视频是f1赛车用气瓶驱动风炮换轮胎就是横着的

那東西是用氣瓶推?維修站不是有氣喉嗎?

楼主:
那是自备的换胎装备吧,途中应急用的。

看来氩气瓶横放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東西是用氣瓶推?維修站不是有氣喉嗎?

在户外不方便接电的场合用把?他那个里面应该装的压缩空气或者氮气之类的。我也是看的一个赛车的视频。不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网友:
瓶头阀门碰坏了掉了是会崩死人的。

网友:
氩可以是气态 液态 固态,瓶子里既有液态也有气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