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E12 减减肥吧 (改用K800 8MM轴电机)

楼主(2014-02-21):
想办法给E12减肥  原本配4530电机 不算电池重量在3810克 现在把电机换成K800电机  可以减去200多克的重量 十分可观

原配是4530 450Kv

不算电池配置为K200  4530 vbar 9353   256  Edge713  Edge105  只有3810克

更换K800 电机

4530重745克   K800重500克   单电机重量就轻了245克  所以更换电机后 减去200多克 应该不是问题 减到3600克内应该不是问题
同时更换了杨格710浆  因为edge713是 60Mm宽  杨格710是64Mm宽   浮力差很多  这样一来应该达到了我需要的手感了  需要注意的是
原配的电机齿是6Mm的电机齿 如更换K800电机 需要换成8Mm的电机齿 幸好有出8Mm的改装电机齿供选择

网友:
沙发!米人,羡慕啊!

网友A:
玩12 ,k牌是标配啊

网友A:
羡慕中,先把手中的练好!

网友B:
4530 450KV是连盒子全套加一起745克吧,单电机是560克左右比PYRO800重60克左右,看清楚官网介绍或者自己秤一下
但话说回来K电调完全不适合蝎子电机,定速是非常好,但80%以下油门,蝎子的效率出不来(蝎子最佳油门在85%左右),要么牺牲定速,要么牺牲效率
所以K电调还是配K电机比较完美,虽然略没蝎子暴力
还有需要灵活建议选择EDGE 713SE,要升力建议油王716桨,宽6.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30 450KV是连盒子全套加一起745克吧,单电机是560克左右比PYRO800重60克左右,看清楚官网介绍或者自己秤 ...

4530 连盒子才是745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看来还得称一下才知道了。那个油王浆62.5太小了。杨格710是64MM的。肯定没64的浮力大。至于80%定速值我认为是要看转速来决定的。而不是电机。电机齿的搭配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30 连盒子才是745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看来还得称一下才知道了。那个油王浆62.5太小了。杨格710是64MM ...

杨格桨还真没试过,我觉得太宽是增加了浮力,但也增加了马达负荷与电调负荷,最重要的还是是否需要,如果浮力不够,可以增加螺距,转速,桨我们的选择要么就是更长,要么就是更宽了
其实这还是要讲到是电调与电机还有齿比配搭,K电调定速80%以内这个是不变的,天蝎星马达效率在85%上下2%左右,PYRO马达不清楚,首先要研究飞机起飞重量,自己需要多少浮力
举例690桨(6mm)带动5.3kg是刚好,所以现在亚拓与泰世都是用700桨,起飞重量约5.5kg,这里他们的转速基本在2100~2200转,logo700是用713桨,起飞重量约5.8,这些都是他们根据起飞重量配搭的
我是logo700,自从买了K电调就非常烦恼,虽然说定速是无敌好,但是要么牺牲定速满足马达效率,要么牺牲马达效率满足定速,头痛中,打算换回YGE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杨格桨还真没试过,我觉得太宽是增加了浮力,但也增加了马达负荷与电调负荷,最重要的还是是否需要,如果 ...

把浆加宽确实能增加浮力,至于增加了马达和电调的负荷这个基本不用看。现在的700动力配置都是800级别的了。这点负荷不算得什么了。手法是很重要的。增大螺距不是一个增加浮力的好办法,增大螺距的确可以怎加浮力。但会影响整台机的控制手法和加大奖所得出的效果是两回事,就好像加大转速一样,一样可以增加浮力。因为在增加了浮力的同时也增加了机动性。至于K电调完全不适合蝎子电机。这个说法,个人认为并不正确。K电调最好的定速值80%内这个是最好的。K也有说明。我查过资料蝎子马达并不是效率在85%左右最好。关键要看马达类型和搭配。因为我们需要知道自己需要多大的转速然后再根据电机Kv和电机齿去搭配合适的转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往往忽略了,那就是电池了。同一台飞机每个人对它的动力需求都不一样。并没有标准的浆去搭配。同样是5.3Kg的机有朋友需要690  60Mm浆飞2100就够了 有朋友需要710  64Mm 浆飞1950就够了 如果按拉力来说这种条件下这2个浆产生的升力是一样的,但是确实2个不同的手感出来。2种风格的机。这就是浆最大的区别。多大的浆配多重的机这个客观的参考,如果要适合自己的风格去飞往往是不一样的。蝎子的45系列电机其实非常不错的,4530和K750这2个电机在我用来,其实区别都不大。这回换K800电机 只是想试试效果。看过你描述你的Logo700  我认为是你的电机电机齿和转速没搭配好比较有可能。甚至电池都有可能。蝎子和K我都在用 基本上油门在75%左右无论是蝎子和K的效率都是非常的好了,再往上的话就要拿暴力来形容了,我飞转速不高。一般在2000左右。就拿我那架7.2来说吧 起飞是5.6多 配K200+4530 飞14S 用杨格710 转速加到2250转了动力是有了 但是不是我要的手感。太暴力了。我需要的是柔中带钢的感觉。直到后来换了一副Ms 730 大浆 就把我所有的问题解决了。非常的顺手。同时转速只在2030到2050之间。看K的数据是定在了2040左右。当然啦对我来说非常顺手的机你未必合适飞。毕竟飞行风格不同嘛。当然我不知道你需要怎样的飞行手感,在和模痴交流中比较认同他说的一句话,一台再好的飞机。没个一年半载的折腾。不算了解这台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去搭配好这台机。最终适合自己。大奖对整个飞行手感起关键作用。每换一副浆所带来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需要的手感都不一样。YGE我以前也用过还起过火烧过呢,以前在用YGE160来飞杨格的。当然K也会起火烧。YGE的话我劝朋友你还是算了。和K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大家同步交流心得。十分感谢。

楼主:
改装8Mm电机齿出问题了  电机轴太长了  这个改装齿需要用短轴的电机 因为一端是8Mm另一边出口是6Mm的

11T  8MM电机齿

原配齿是6MM  9T齿

看 电机轴穿不过电机齿  杯具了

上部分约0.5Cm左右时6MM出轴孔

入轴口是8MM的 神马的设计

装上一看 电机轴长了一段

测量需要截断2CM的电机轴 才行 早知道买短版的电机好了

手磨小砂轮伺候 几分钟搞定

成功截断2CM轴

装上 刚刚好

完工

大功告成  择日试飞

如果有朋友和我一样改用K800电机的 记得买短轴版的 这样会少很多麻烦哦  当然你想据轴的 当我没说啦  呵呵

网友:
一个字,骚。

网友:
又折腾E12啊 快拿出来飞啊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冷爷就是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