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老鸟们如何检测 电机 电调的好坏

楼主(2014-02-21):
我刚入的四轴存在这样的问题:
平地起飞时向后测移动,每次打油门都要打前杆才能顺利起飞,飞控设置没问题,也不关遥控器什么事吧。
卖家说没什么问题的。
现在我觉得应该是后面 3和4号 电机 或者 电调转速不够,不然不会向后移的。。
请问老鸟们如何检测 电机 电调的好坏?》?
现在能想到的办法就是 明天对调 电机的位置,将 3 4电机换到 1 2电机位置,如果出现和现在相反的情况: 起飞向前移的情况的话,是不是可以判断是 3 4号电机存在转速不够的情况了呢?

网友A:
先重新做一次校準!卻認機體飛控在水平位置後,再開始校準 高級校準!
調整一下您的機體重心位置!因該是往後了,把電池或機載往前移吧!
以下照片為校準前需確認梯體水平方式!

正確水平位置

錯誤的水平位置

楼主:
好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重新做一次校準!卻認機體飛控在水平位置後,再開始校準 高級校準!
調整一下您的機體重心位置!因該是往後 ...

马上就试

网友B:
呵呵,帮顶,好好做做重心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帮顶,好好做做重心水平

多么痛的领悟啊  今天我电池没固定好  直接在空中完成了 空翻
结果断了一机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