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10C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2-21):
最近购入此机,请问10C达人四个副翼和两个平尾舵机如何设置

网友A:
用Y线吧,如果每个舵机都独立通道,怕是要占8个通道。,也没必要,

网友B:
有米啊!简单的机翼设置都不清楚就搞这台?等着秒炸吧。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米啊!简单的机翼设置都不清楚就搞这台?等着秒炸吧。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老大,你小看我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Y线吧,如果每个舵机都独立通道,怕是要占8个通道。,也没必要,

发帖之后也想到你这个办法了,简单事情复杂化了,吼吼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你小看我了,呵呵

双翼比单翼多用两个Y线:左右上下翼各一条Y连接,再用一条Y线接上、单头的插到接收器的副翼位(在2通吧)
尾平翼就像平时机子那样装了。
期待飞行视频哦......

网友C:
Y线,混控都可以,有10C怎么搞不行?这机子蛮漂亮,给个搜索关键词哈。

网友:
Y线似乎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Y线,混控都可以,有10C怎么搞不行?这机子蛮漂亮,给个搜索关键词哈。

这种不用搞混控吧?

网友:
副翼1,7,襟翼5,6,升降是2,8,这些都需要在高级功能里设置。双升降是在AILEVATOR里设置,但是你这个用襟翼好像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Y线,混控都可以,有10C怎么搞不行?这机子蛮漂亮,给个搜索关键词哈。

珠海欧陆

网友:
10c用丫线太简单了吧?应该用混控5.6.7通道、自己看说明书呀

网友:
Y线是最直接的方式,而且,联动会比较的稳定。

网友:
弄点混控才对得起这个控,而且你玩的越熟练对后期越好,反正我是混控党。
转向轮和方向舵我都搞混控,方向舵微调只调整转向轮,方向舵只接受摇杆的操控,修正地面滑跑跑偏爽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