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分析分析,哪种情况功耗或温度更高?

楼主(2014-02-21):
同样的配置(同一架飞机、同样的电池和同样的散热),在0.5-0.6(半)油门和全油门下,电调的功耗或温度哪种更高?并给出理由。

网友A:
油门越大功耗肯定越高,温度是否更高不一定,因为油门高了,吹到电机的风力就大,散热也会更好,总体发热应该不会上升太高。

网友:
肯定是油门越大,功耗越高。电调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内阻是一定的,当然电流越大,损耗也高了。温度肯定也也高,像楼上说的那种情况其实不太可能,因为电调安装的位置都靠近桨根,没多大风,实际飞下来,还是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越大功耗肯定越高,温度是否更高不一定,因为油门高了,吹到电机的风力就大,散热也会更好,总体发热应 ...

一般全油门的温度都是最高的,正常情况下全油门的风不足以使电机的温度降到半油门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