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飞控、FUTABA14SG遥控应该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4-02-21):
大疆V2飞控、FUTABA14SG遥控飞4轴应该怎么设置失控保护?自己刚买了新遥控器由于之前一直用老的4通遥控器,从未设置过任何遥控器所以现在紧张的要命,请哪位高手进来详细的给指点一下。要细致一点啊本人现在对遥控的操作界面毫无感觉。  谢谢。。。。。。

楼主:
失控返航和失控保护是一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3052&extra=
供参考

看了觉得挺好只是这会儿飞机不在身边无法实践,谢谢!另问按你介绍的做是不是关控也可实施失控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觉得挺好只是这会儿飞机不在身边无法实践,谢谢!另问按你介绍的做是不是关控也可实施失控返航?

可以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回家就试试。你有QQ吗?我的是  297173956 希望能加好友便于随时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3052&extra=
供参考

按照你的图示怎么对不上频呀!现在是按照1、把接收机模式设置到LED灯连闪四下长摁3秒然后重启,可是用发射机对频但是重复了好多次就是不行,会是哪里的问题呢?英文太差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觉得挺好只是这会儿飞机不在身边无法实践,谢谢!另问按你介绍的做是不是关控也可实施失控返航?

刚有认真的看了看图示和说明难道是对频阶段接收机不能与飞控连接?我是把舵机线都查好了因为之前我的接收机用的是普通模式,所以调了接收机模式后就没把舵机线拔下了,会是这儿的问题吗?(只能回到家再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图示怎么对不上频呀!现在是按照1、把接收机模式设置到LED灯连闪四下长摁3秒然后重启,可是用发 ...

看看是不是接收机和遥控器你靠得太近了。隔远点。对频什么的会的吧?

楼主:
看说明书上说对频时接受与发射要在50厘米之内。对频不就是你的帖子里写的用发射机的那个模式里的功能摁一下确定然后发射机开始发出滴的声响直到最后退出对频对吗?这是我昨天在家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3052&extra=
供参考

请问为什么GPS模式下打开失控保护却不能自动跳到失控保护模式下,其他的都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GPS模式下打开失控保护却不能自动跳到失控保护模式下,其他的都实现了。

你指的什么?是靠遥控器混控实现的一件返航?还是naza自带的关控失控保护?其实两者原理差不多。
应该是遥控器通道行程量的问题,可以适当调节一下。

楼主:
NAZA自带的关控失控保护没问题了。我是又设置了SF杆为失控保护,现在我在手动模式和姿态模式下拨动SF杆失控保护功能都可以自动跳到失控保护栏里,只有在GPS模式时打开SF杆却跳不到失控保护功能栏里。如果是通道行程问题的话应该怎么调呀?昨儿也想到了但是调了半天就是调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3052&extra=
供参考

你好请教你个问题。14SG的S.BUS下不能做电机电调的行程校正吗?昨天晚上我因为换了遥控器需要把把电调重新认一下,结果在S.BUS下一直不行提示没信号,所以我就把接收机调到了第一种模式(忘了是什么字母了,就是红灯闪一次的)下做的油门行程校正,且是在4个电机电调都正常连接,但做哪个电机电调的油门校正就把那个信号线直接插到遥控器接收机的3通道上,同时把其他3个电机电调的信号线从飞控上拔掉。4个都校正完毕后把飞控什么的都连接好就不行了,一上电就“滴”一声一声的报警,我查了一下好像是无油门信号。对了当时还把飞控插头插错了一次,是把飞控的LED模块插到供电模块上了发现后就改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你个问题。14SG的S.BUS下不能做电机电调的行程校正吗?昨天晚上我因为换了遥控器需要把把电调重 ...

可以一个一个校准,也可以用那种四转一的线一次性校准四个电调,这种线可以自己做一个,好盈也有现成的卖。接收机工作在何种模式是不影响校准的。校准的时候也不用插飞控的。至于报错,你看看是不是没有把接收机工作模式改回sbus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你个问题。14SG的S.BUS下不能做电机电调的行程校正吗?昨天晚上我因为换了遥控器需要把把电调重 ...

校准只需要接收机接电调信号线,然后通电就行,不需要通过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NAZA自带的关控失控保护没问题了。我是又设置了SF杆为失控保护,现在我在手动模式和姿态模式下拨动SF杆失控 ...

你是说的用遥控器混控实现的一键返航对吧?

楼主:
我想着就是关控失控返航,不关控的情况下直接拨动SF也可以失控返航。

网友B(2014-05-08):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的用遥控器混控实现的一键返航对吧?

您好  我按您的方法设置只有波动设置的混空开关才回失控保护,关控不会失控保护,请问我哪里是不是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按您的方法设置只有波动设置的混空开关才回失控保护,关控不会失控保护,请问我哪里是不是没设置 ...

那肯定是你控制飞行模式的那个通道本身的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对